光耦驱动24V继电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2-09-17):
这里怎样理解 ,R1为什么是基级的限流电阻

@王栋春 :错误
不是,同R3分压,给Q1提供导通电压。

网友A:
Q1基极电流是从E极到B极通过 R1于U2的4  3脚回流到地的,没有R1电流就会失去控制,R1担当了通过的电流的大小,当然是限流电阻.

这才是正解 PNP

网友B:
限流电阻.是对这条通路来说的。

网友C:
假定R1=0欧姆,R1二端的压降为0,光耦的pin4被Q1的基极钳位到0.7V左右,此时光耦的CE二端为低电阻,而压降达到23.3V左右,流过的电流会使光耦CE之间烧毁。所以R1不能等于0,这就是称为限流电阻的原因。

网友D(2023-08-03):
我司有光mos固态继电器,具备光耦作用和继电器的作用,有需要技术交流可以联系我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司有光mos固态继电器,具备光耦作用和继电器的作用,有需要技术交流可以联系我哈。 ...

什么品牌,数据手册发给我看看,yxu2002@163.com

网友E:
因为图中Q1是PNP三极管

网友F:
三极管,可以不用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