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SPI mosi 和miso 线交叉接

楼主:
os, pi
使用stm32,spi接线就是一 一 对应接线而N32需要交叉接,为啥子哦、

参考:http://bbs.**/thread-1193300-1-1.html

#include "n32g430.h"
#include "bsp_spi.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bsp_delay.h"
#define BufferSize 4
static uint16_t SPI_Master_Buffer_Tx[BufferSize] = {0X0102, 0X0304, 0X0506, 0X0708,};
static uint16_t  SPI_Slave_Buffer_Rx[BufferSize];
static uint32_t TxIdx = 0, RxIdx = 0;

/*
#define SPI_MASTER_MOSI_PIN       GPIO_PIN_7
#define SPI_MASTER_MISO_PIN       GPIO_PIN_6
#define SPI_MASTER_CLK_PIN        GPIO_PIN_5
#define SPI_MASTER_NSS_PIN        GPIO_PIN_4

#define SPI_SLAVE_MOSI_PIN        GPIO_PIN_15
#define SPI_SLAVE_MISO_PIN        GPIO_PIN_14
#define SPI_SLAVE_CLK_PIN         GPIO_PIN_13
#define SPI_SLAVE_NSS_PIN         GPIO_PIN_12
*/

static void bsp_spi_it_rcc_cinfig(void)
{
    /* 时钟分频PCLK2 = HCLK/2 */
    RCC_Pclk2_Config(RCC_HCLK_DIV2);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spi 时钟 enable */
    RCC_APB2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PB2_PERIPH_SPI1 | RCC_APB2_PERIPH_SPI2);

    /* GPIO 外设 时钟 enable */
    RCC_AHB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HB_PERIPH_GPIOA | RCC_AHB_PERIPH_GPIOB);
}
static void bsp_spi_it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tructure_Initialize(&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主设备 master pins: NS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lew_Rate = GPIO_SLEW_RATE_FA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1_SPI1;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2_SPI1;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从设备 slave pins: NSS, SCK, MISO and MOSI */
    /* Confugure SPI pins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1_SPI2;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bsp_spi_it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PI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ializes(&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PI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ializes(&NVIC_InitStructure);
    //使能外设spi的中断
    SPI_I2S_Interrupts_Enable(SPI1, SPI_I2S_INT_TE);
    SPI_I2S_Interrupts_Enable(SPI2, SPI_I2S_INT_RNE);

}
static void bsp_spi_it_config(void)
{
    SPI_InitType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ializes_Structure(&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DataDirection = SPI_DIR_SINGLELINE_TX;//发送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Mode       = SPI_MODE_MASTER;//主模式
    SPI_InitStructure.DataLen       = SPI_DATA_SIZE_16BITS;//数据16位宽
    SPI_InitStructure.CLKPOL        = SPI_CLKPOL_LOW; //时钟默认电平是低
    SPI_InitStructure.CLKPHA        = SPI_CLKPHA_SECOND_EDGE;//第二个边沿采集数据
    SPI_InitStructure.NSS           = SPI_NSS_HARD;//硬件NSS
    /*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SPI master mode of the C version chips should not exceed 18MHz */
    SPI_InitStructure.BaudRatePres  = SPI_BR_PRESCALER_64;//时钟分频
    SPI_InitStructure.FirstBit      = SPI_FB_MSB;//MSB
    SPI_InitStructure.CRCPoly       = 7;
    SPI_Initializes(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NSS_Config(SPI1, SPI_NSS_SOFT);
    SPI_Set_Nss_Level(SPI1, SPI_NSS_HIGH);
    //  SPI_SS_Output_Enable(SPI1);//NSS 使能
    //SPI_CRC_Disable(SPI1);

    /* SPI_SLAVE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DataDirection = SPI_DIR_SINGLELINE_RX;
    SPI_Initializes(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NSS_Config(SPI2, SPI_NSS_SOFT);
    //  SPI_SS_Output_Enable(SPI2);//NSS 使能
    //SPI_CRC_Disable(SPI2);
}

void SPI1_IRQHandler(void)
{
    if (SPI_I2S_Interrupt_Flag_Status_Get(SPI1, SPI_I2S_INT_FLAG_TE) != RESET)
    {
        /* Send SPI_MASTER data */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 SPI_Master_Buffer_Tx[TxIdx++]);
        if (TxIdx == BufferSize)
        {
            /* Disable SPI_MATER TXE interrupt */
            SPI_I2S_Interrupts_Disable(SPI1, SPI_I2S_INT_TE);

        }
    }
}

/**

**/
void SPI2_IRQHandler(void)
{
    if (SPI_I2S_Interrupt_Flag_Status_Get(SPI2, SPI_I2S_INT_FLAG_RNE) == SET)
    {
        /* Store SPI_SLAVE received data */
        //printf("%02x ",SPI_I2S_Data_Get(SPI2));
        SPI_Slave_Buffer_Rx[RxIdx++] = SPI_I2S_Data_Get(SPI2);
    }
}
/*spi 中断模式接收发送数据测试*/
void bsp_spi_it_init(void)
{
    //外设时钟使能
    bsp_spi_it_rcc_cinfig();
    //外设gpio设置
    bsp_spi_it_gpio_config();
    //中断配置
    bsp_spi_it_nvic_config();
    //spi外设配置
    bsp_spi_it_config();
    /* 使能spi外设 */
    SPI_ON(SPI1);
    SPI_ON(SPI2);
}

static int Buffercmp(uint16_t *pBuffer1, uint16_t *pBuffer2, uint16_t BufferLength)
{
    while (BufferLength--)
    {
        if (*pBuffer1 != *pBuffer2)
        {
            return 0;
        }

        pBuffer1++;
        pBuffer2++;
    }

    return 1;
}
void bsp_spi_it_test(void)
{
//  while(1)
//  {
//
//      while(RESET ==SPI_I2S_Flag_Status_Get(SPI1,SPI_I2S_FLAG_TE));
//      printf("%02x ",SPI_Slave_Buffer_Rx[TxIdx%4]);
//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 SPI_Master_Buffer_Tx[TxIdx++%4]);
//      GPIO_Pin_Toggle(GPIOB, GPIO_PIN_2);
//      //while(RESET ==SPI_I2S_Flag_Status_Get(SPI2,SPI_I2S_FLAG_RNE));
//
//
//}
    while (RxIdx < 4)
    {
        SysTick_Delay_Ms(1);
    }

    for (int i = 0; i < BufferSize; i++)
    {
        printf("%02x ", SPI_Slave_Buffer_Rx[i]);
    }
    printf("\r\n");
    /* Check the received data with the send ones */
    int s = Buffercmp(SPI_Slave_Buffer_Rx, SPI_Master_Buffer_Tx, BufferSize);

    if (s)
    {
        printf("Test PASS!\r\n");
    }
    else
    {
        printf("Test ERR!\r\n");
    }
}

网友A(2022-09-19):
N32G430的MOSI、MISO没有交叉吧

网友B(点评):
最后我发现,spi 存在一个单线通讯问题和双线通讯问题

网友C:
数据线要交叉的啊

网友D:
别去记什么交叉接不交叉接,记住MOSI指的是主(master)发(OUT)从(slave)收(IN),就是这个IO口是主机发送从机接收。
一般单片机作为主机,从机的芯片上如果标SI或MOSI就跟主机的MOSI相连。
MISO也同理,主收从发。
所以按照常理,MOSI就是跟MOSI连,不需要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