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7个电源符号,别再分不清!快收藏起来学习

楼主(2022-09-18):
AN, anal, ce, dc, ig

以下的V代表Volatge的意思。

电源符号解析
VCCC可以理解为三极管的集电极Collector或者电路Circuit,指电源正极。
VDDD可以理解为MOS管的漏极Drain或者设备Device,指电源正极。
VEEE可以理解为三极管的发射极Emitter,指电源负极。
VSSS可以理解为MOS管的源极Source,指电源负极。
VBBB可以理解为三极管的基极B,一般指电源正极。

电源符号解析
AVCCA是Analog的意思,模拟VCC,一般模拟器件会有。
AVDDA是Analog的意思,模拟VDD,一般模拟器件会有。
DVCCD是Digital的意思,数字VCC,一般在数字电路中。
DVDDD是Digital的意思,数字VDD,一般在数字电路中。

若电路或器件没有模拟数字之分,那就用VCC、VDD。

电源符号解析
AGND模拟GND,对应AVCC或者AVDD的负极。
DGND数字GND,对应DVCC或者DVDD的负极。
PGNDP是Power的意思,功率GND,比如DC-DC中就会有功率地和信号地区分。

本质上都为GND,区分开来,更多是为了PCB走线的需求,有一些单点接地或者多点接地的处理,避免干扰。

电源符号解析
Vpp有的好像叫Vpk,电压峰峰值,对于正弦信号,就是波峰电压减去波谷电压,最大值减去最小值。
Vrmsrms是root mean squre的缩写,均方根的意思,Vrms一般指交流信号的有效值。
VBATBAT是电池BATTERY的简写,一般指电池电压。
VSYSSYS是SYSTEM的简写,一般指平台方案的系统供电。
VCORECORE指核心的意思,一般指CPU、GPU等芯片的核电压。
VREFREF是reference的意思,参考电压,比如ADC内部的参考电压等。
PVDDP是Power的意思,功率VDD。
CVDD这个C也是CORE,核电源VDD的意思。
IOVDDIO就是GPIO,指给GPIO供电的VDD,CAMERA里面会用到,I2C通信的上拉电源。
DOVDDCAMERA里面用到的,由外部供给CAMERA,一般也是模拟电源。
AFVDDAuto Focus VDD,意为自动对焦VDD电源,CAMERA里面会用到,给马达供电用的。
VDDQDDR里面用到的,DDR里面有一个DQ信号,可以理解为给这些数据信号供电的。
VPP这个VPP是全大写的,DDR4里面用到的,DD3里面是没有的,称为激活电压,字位线的开启电压。
VTT一般VTT=1/2VDDQ,也是在DDR里面用到的,给一些控制信号提供电源的。
VCCQ在nand flash里面会用到,比如手机常用的eMMC、UFS等存储器,一般给IO供电。

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还有唯样商城的元器件主打小批量、样品,可以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