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8):
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5路 AD     3路串口的芯片   脚位比较少的M0  芯片是那个

网友A:
建议楼主直接下载一个选型手册哈,比较好一些

网友B:
其实你直接找个代理商不就好了么

网友C:
20只管脚封装,比如:CW32F030F6P7,CW32F030F8V7即可,如果没有其它外设需求的话!

网友D:
这一版都不行吧,芯源不是一般都M0+么

网友E:
这要求,应该很多选择吧

网友F:
你这是指定了芯片厂家么?如果是非要芯源的,建议直接找代理

网友G:
看来还是个封装的产品啊,芯源我记得CW32F020F6就行

网友H:
你去官网找选型呗,链接给你:https://www.whxy.com/product/list/8

网友I:
那你这需求很简单啊,功耗,供电等等都有需求么?

网友J:
一般用QFN应该都行,我看官方有很多的

网友K:
推荐使用这个,CW32F030F8

网友L:
还是直接去官网找吧,资料很多,还有选型手册,适合自己的才最好

网友M:
M0的串口数目有点少吧

网友N:
直接找代理问

网友N:
也可以去看官网选型手册

网友O:
需求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