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stm32移植at32f413,怎么开启FPU,找不到cm4.h文件

楼主(2022-09-18):
官方文档:“  需选择 AT 对应型号,然后在 Options--Target 中如下图选择;  最后需在 system_stm32f10x.c 的 SystemInit 函数开头添加以下配置,并将 cm4.h 添加入工
程中。”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cm4.h文件在哪啊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cm4.h文件在哪啊

网友A:
libraries\cmsis\cm4\core_support
在这个路径下,需要把这个路径包含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raries\cmsis\cm4\core_support
在这个路径下,需要把这个路径包含进去

我包含进去了,但是会提示很多变量重复定义了,应该是和M3内核的文件重复了,所以就想找到官方提供的cm4.h文件

网友B:
我用GD32E103的时候,是在预编译里    打开。     AT32F413.h 文件里   有这个宏定义  1
但是  如果要打开,我感觉还是要放在 预编译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GD32E103的时候,是在预编译里  打开。     AT32F413.h 文件里   有这个宏定义  1
   但是  如果要打 ...

我之前用的stm32 f103,m3的内核没有FPU功能。我晚上回去看看这个文件

网友C:
没找到这文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