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热水壶还能修吗?

楼主(2022-09-18):
荣事达电热水壶,2020年1月买的,平均1天烧2次水,昨天突然不加热了。检查发现交流电接口 1 和壶内的接口 2 断开了。

3是从 交流电接口 1 伸出来的铜片,4是个小绝缘柱,5是壶底的热敏片。原理应该是:5变形,顶 4 ,4再顶3,断开 1 和2.
问题是平时 1 和 2 也断开。用表笔压 3,能暂时接通 1 和 2。

我估计是长期(其实也不长,只有 33 个月)使用,3变形了,所以无法用。
如果真这样,是不是没法修了?
谢谢!

修了不下百个,买贵配件,便宜的都是塑料不耐热。

网友A:
https://s.taobao.com/search?sour ... &source=sugge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s.taobao.com/search?sourceId=tb.item&search_type=item&ssid=s5-e&s_from=newHeader&q=%E7%94%B5 ...

谢谢 T 叔,竟然有配件卖!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是那个防干烧的双金属片接触不良了,这个修好了要谨慎,很可能防干烧功能就失效了,别引起火灾

网友C:
直接更换底座,要买贵的。

网友D:
修的钱不如买个新的省事

网友E:
买个配件就行了

网友F:
你想要的东西都可以找到

网友G:
修旧利废值得倡导,动手锻炼大有好处

网友H:
凡是带“电”的东西坏了,作为一个合格的电工,都该自己修。
我自己家里的电器,我修过:电视机、电饭锅、电冰箱、电磁炉、微波炉、洗衣机、电吹风机、电热水壶、电热水器、扫地机、各式台灯、吸顶灯、电脑、显示器、鼠标、激光打印机、喷墨打印机、电烙铁、热风枪、示波器、充电宝、手机、电话机、功放、逆变器。。。。
给笔记本换过风扇、换过主板、换过电池、换过键盘、换过液晶屏、换过背光条。。。。。
修电器的遇到我,说:都像你这样,我要失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是那个防干烧的双金属片接触不良了,这个修好了要谨慎,很可能防干烧功能就失效了,别引起火灾 ...

这么可怕?那怎么检验呢?让它干烧看断不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