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启动程序存储区AP模式的建议

楼主(2022-09-18):
希望官方可以将这个功能开启的步骤简化一下,我觉得这个功能很实用一定也会常用,很多时候就是缺那么1k半k的空间,但目前为止要开启这个功能的步骤实在太繁琐和耗时,希望官方可以在下载界面放置1个开启的勾选框,这样需要开启这个功能时只需要勾选一下,然后在下载烧录的过程中一并完成,否则非常不利于批量烧录。

网友A:
你好,你这个界面是在线模式,使用AT Link离线下载模式则直接勾选即可。(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这个界面是在线模式,使用AT Link离线下载模式则直接勾选即可。(如下图)
...

好的,在线也应该增加这个选项比较好。

楼主(2022-12-27):
希望在线下载中可以增加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