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dc同时使用11路

楼主(2022-09-18):
(无正文)

网友A:
设置好规则组就不会

网友B:
如果楼主需要完全的同时进行采集转换 那么这么多路一起用的话 不可避免的就是有引脚冲突的现象发生

网友C:
分时复用的话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冲突的

网友D:
首先就是有没有必要使用这么多路的adc呢?

网友E:
这么多路的话 肯定会有引脚使用上的冲突的

网友F:
如果允许的话 还是使用多片比较好 如果使用同一个芯片 逻辑上不好控制

网友G:
首选要确认楼主的使用需求,如果可以不同时采集的话 是可以的 但是处理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