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通过CAN总线如何唤醒MCU

楼主(2022-09-18):
(无正文)

网友A:
使能CAN唤醒功能后,RX有下降沿就可以唤醒

网友B:
就是通过数据接收唤醒吧

网友C:
CAN接收中断

网友D:
需要先确认一下当前的低功耗模式下 can还可以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E:
通过引脚上的电平变化或者时钟信号就可以唤醒

网友F:
can总线上有其他设备发送过来的通讯信号 这样通过中断就可以唤醒了

网友G:
需要在can总线的通讯内容上附加休眠的信息吗

网友H:
在使用can的时候 只能通过下降沿才能唤醒吗

网友I:
哪种休眠模式下还能响应can的接收中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