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都哪些外设可以扩展

楼主(2022-09-18):
目前扩展过的外设只有IO和串口

如果其他资源不够,改如何处理

比如ADC和PWM

网友A(2023-02-07):
ADC的话可以啊,有专门的外置ADC芯片的

网友B:
PWM估计得IO模拟了吧

网友C:
资源不够了,可以选择换MCU啊

网友D:
这是选型的问题吧,我觉得一般MCU都是资源过剩,不能资源不足啊

网友E:
你这ADC扩展还好,但是PWM扩展没听说啊

网友F:
你再加个MCU不就都解决了么

网友G:
这个不是问题,ADC就用ADC芯片就好了,PWM的话,用个便宜的MCU也行

网友H:
我觉得和扩展串口一样,都是堆叠芯片的

网友I:
资源不够就换MCU就好了,如果不愿意换,就再加个便宜的MCU

网友J:
选型前就要考虑好用的外设,要不然最好别扩展。

网友K:
ADC一般都要有12路吧,这么多路还不够用啊?

网友L(2023-03-09):
资源不够是芯片选型的问题吧

网友M:
adc有专门的外置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