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芯圣51单片机数据手册中指令表丢失了JC,JNC指令

楼主(2022-09-18):
(无正文)

楼主:
不是丢失,是放错分类了.在指令表的最后找到了.错位的指令有: JC,JNC,JB,JNB,JBC. 几乎是所有型号的手册中都是这样,希望在新版中更正!

网友A:
放在布尔指令分类里也没错啊。
非得这么讲究的话,那就不分类好了,直接一个大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布尔指令分类里也没错啊。
非得这么讲究的话,那就不分类好了,直接一个大表格。 ...

不能苟同, 分类是按照功能的,我看到的51书都是这样分类的.
明明是控制转移类怎么能算是布尔运算.照此办理,DJNZ,CJNE也可以归到运算指令类了!
做软件本来就纷繁复杂,如果不能条理清晰有你苦头吃的!

网友B:
有必要为这点小事纠结吗?

网友C:
这种汇编指令应该都是可以通用的  跟单片机的改变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D:
我觉得只要是功能说明清楚了就行了

网友E:
如果这样说的话 确实是不能这样归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放在布尔指令分类里也没错啊。
非得这么讲究的话,那就不分类好了,直接一个大表格。 ...

其实楼主想要说的就是一个严谨的问题

网友G:
其他厂家的分类看过吗  是不是也是这样分类的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丢失,是放错分类了.在指令表的最后找到了.错位的指令有: JC,JNC,JB,JNB,JBC. 几乎是所有型号的手册中都 ...

只能说厂家在这方面做的不很严谨

网友I:
没研究过,帮顶。

网友J:
是没有添加进去吧

网友K:
放错地方了吧

网友L:
看了下intel的mcs51, JC, JNC是归类到布尔操作指令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L:
看了下intel的mcs51, JC, JNC是归类到布尔操作指令中。

确实,在Intel\Atmel\Philips\Silabs等等公司的资料里都是归到布尔指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