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怎么处理串口接收到的命令

楼主(2022-09-18):
单片机串口接收到数据h0a0,h代表high, 0a0对应16进制的160, 此时 控制单片机某管脚高电平16s;
大约0.1秒后,单片机收到数据l078,l代表low,078对应16进制的120, 此时 控制单片机某管脚高电平16s;
.....
单片机收到一组不定长度的命令,例如h0a0l078h050l029h050l020 单片机控制执行一系列的通断。
求助 单片机怎么处理串口接收到的命令

网友A:
这种情况需要编制一个完整的通讯协议。

网友B:
命令所对应的执行动作都是按秒计时的,那么在执行期间,又收到相反的动作命令又该怎么处理。

网友C:
这个相对简单一些,只要注意比较字符串即可.

网友D:
怎么处理串口接收到的命令是业务逻辑问题,得根据命令的含义做处理.

网友E:
这个是靠通讯协议来处理的,要根据实际需求编制通讯协议。

网友F:
直接使用串口中断处理。

网友F:
必须约定好通信格式吧。

网友G:
这个就是一个编码和译码的过程。

网友H:
16进制的数据好解析的呀。

网友I:
楼主最好通过协议进行访问。

网友J:
一般使用0xff或者0x55通信。

网友K:
你怎么对应写入的数据,怎么反过来读取数据。

网友L:
在单片机进行解码就行了吧。

网友M:
每一位代表什么数据的就是固定的通信格式

网友N:
如果不固定,解码的协议就不好编写的。

网友O:
长度不固定还不好接收呢。

网友P:
直接通信控制IO接受串口指令。

网友Q:
正常来说,可以在中断把数据都收到,然后在子函数中处理数据

网友R:
这个不像是ST的串口程序嘞

网友S:
处理收到的命令,就Switch case

网友T:
你这个比如已经发送命令持续16秒高电平,那你在期间发送低电平的话,电平不也要等到16s之后么

网友U:
你可以打开中断和关闭中断的方式,实现时间的控制吧,就没到时间的话,中断不开

网友V:
这收到的数据都是控制1IO的吗?

网友W:
感觉你这逻辑有点不太对劲呢,建议还是有一套完整的串口通信协议比较好,比如字头,长度,命令字,数据,校验,结尾,就在命令字上实现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控制,数据中包含IO和时间的信息,是不是就比较好

网友X:
你这逻辑得设计好,不然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网友Y:
没问题的,弄个串口协议吧,然后自己设计一下就好了

网友Z:
处理收到的命令就通过中断接收就行了,然后在程序中处理数据

网友AA(2023-02-22):
根据接收时间判断一帧数据的长度

网友AB:
先初始化串口,再接收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AC:
如何判断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AD:
可以通过协议访问吧

网友AE:
如何实现向串口循环发送及接收命令

网友AF:
串口接收命令的程序怎样写

网友AG:
注意比较字符串就可以了

网友AH:
串口向单片机发送指令,接受环形队列怎么理解

网友AI(2023-03-27):
这个不是ST的串口程序

网友AD:
这个需要通信协议的吧

网友AJ:
具体的解析方式可以根据命令协议的不同而不同。

网友AK:
需要考虑单片机的资源和性能限制,以确保系统的稳定和可靠性。

网友AL:
当接收到完整的数据帧后,单片机需要对数据帧进行解析,以确定该数据帧对应的命令类型及其参数。

网友AM:
开辟一个缓冲区,用于存储接收到的串口数据。缓冲区的大小应该根据需要接收的数据量进行定义,并保证足够存储接收到的完整数据帧。

网友AN:
一般来说,串口数据到达后,单片机会触发一个中断,将数据存储到接收缓冲区中。

网友AO:
根据解析出的命令类型及其参数,可以执行相应的操作,如修改某个状态、控制某个外设等。

网友AP:
在处理串口命令时,单片机需要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进行设计,确保命令的正确解析和执行,并避免命令协议的不兼容问题。

网友AQ:
要用固定长度

网友AR(2023-05-30):
编制一个完整的通讯协议

网友AS:
命令所对应的执行动作都是按秒计时的

网友AT:
在执行期间,又收到相反的动作命令又该怎么处理。

网友AU:
处理收到的命令,就Switch case呗

网友AV:
这收到的数据都是控制1个IO的吗?

网友AW:
感觉你这逻辑有点不太对劲呢

网友AX:
建议还是有一套完整的串口通信协议比较好

网友AY:
比如字头,长度,命令字,数据,校验,结尾,就在命令字上实现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控制

网友AZ:
数据中包含IO和时间的信息,是不是就比较好

网友BA(2024-01-08):
这是通过通信协议来处理的,需要根据实际需要开发通信协议。

网友BB:
如何对应写入的数据,如何反向读取数据。

网友BC:
你们必须就沟通方式达成一致。

网友BD:
按照接管时候果断一帧数据的长度

网友BE:
直接通信控制IO接收串口指令。

网友BF:
一个一个接收,比如有开头和结尾,是固定的,根据这两个判断。或者开始信号后带后面的数据量。

网友BG:
直接利用uart间断处置。

网友BH(2024-04-22):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BI: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BJ: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BK: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

网友BL: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BM: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BN: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BO: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BP: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BQ: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