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可以降频使用吗?

楼主(2022-09-18):
教一下 群里的各位大神,DSP可以降频使用吗?

网友A:
自己感觉好像是降频容易超频很难。。

网友B:
倍频和分频都是可以通过寄存器来设置的,自己阅读pdf看看。

网友C:
DSP的MAC地址是不是自己设置的?

网友D:
超频不让,降频再不让,还活不活了!

网友E:
历史上的那么多CPU中,好象只有6502一类的CPU是不能降频降太多的

网友F:
针对8核DSP TMS320C6678与外部设备进行数据通信的需求.

网友G:
其它的CPU都可以降到接近直流的程度下正常工作。

网友G:
有些DSP的某些模块的频率之比是固定的,不能改变

网友H:
可以降低相关频率,使用有源晶振选择低频率的就行。

网友I:
DSP频率肯定没有问题,
降低频率也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J:
DSP主要是做运算用的,降低频率有问题。

网友K:
通过以太网口实现TCP/UDP的通信。

网友L:
DSP可以降低频率使用,但是运算速度就降低了。

网友M:
中断程序写的好像有点不对吧

网友N:
为什么要降低频率?降低功耗吗?

网友O:
如果降低频率还不如使用单片机计算呢。现在的单片机功能也很强。

网友P:
建议选择其他的芯片试试。
DSP计算的时候需要运算速度的。

网友Q:
你是指MCU之中的DSP还是单独的DSP芯片啊?

网友R:
正常来说,是可以降频使用的

网友S:
没这么用过啊,楼主降频的话,是想降低功耗?

网友T:
其实应该有分频器的,可以试着降频

网友U:
给我的感觉,其实DSP就是MCU,可以当个MCU使用,虽然它主要应用不是控制而是算法

网友V:
你可以看看手册的,看看主频部分如何设置

网友W:
我记得是可以,之前上课学习DSP来着

网友X:
你看看书,现在常用而且成熟的都是TI的那两款,你看看代码,一看就能懂

网友Y:
其实你既然用DSP了,也没必要考虑低功耗了吧

网友Z:
降频没尝试过,不过就正常使用呗,降频干啥呀

网友AA(2022-12-07):
有些DSP的一些模块频率之比是固定的,不能轻易改变。

网友AB:
降低频率使用运算速度也会降低啊

网友AC(2024-10-21):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AD: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AE: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

网友AF: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AG: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AH: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AI: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AJ: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AK: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AL: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