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移动板子电流变化

楼主(2022-09-18):
请问大家用32F2xx做低功耗能到多少?我的如果不加阻容复位(RST管脚悬空)的话20uA左右,加了100K+0.1UF阻容复位就变成80uA了。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手拿着板子或移动板子的时候电流会变化呢?

网友A:
电阻和电容的能算出来,手拿到绝缘的地方也会变吗?

网友B:
低功耗模式LPM3一般是2uA左右。由于电流非常小,任何的外界影响都会造成电流的波动。

网友C:
那我板子装在车子上,经常震动,电流那不是会一直变化的

网友D:
移动时电流变化可能是受到了电磁干扰,是不是有传感器小信号放大?

网友E:
经过检测是CPU本身有点问题,换了块CPU就好了。正常板子低功耗30uA左右,动板子会有电流变化但不大。

网友F:
外围器件有较大功耗吗?
一般使用LPM3加上对外围电路的分时供电,功耗应该很低的。

网友F:
我做到0.41uA,使用LPM4模式。

网友G:
外围有一个LDO,一个WSN(低功耗大概2uA),还有2个MOS管开关电路.

网友H:
可以选择好一点的电池,比如劲量,它的初始电压比南孚的要低。

网友I:
直接接电池(最高3.75V),但是怕430和WSN模块(cc1101的)承受不了这么高电压,最高3.6V的,不知道有什么方法不?

网友J:
在电池电源后串接二极管来降低电压,不过这样也浪费了管压降那么多的电池电压。

网友K:
3.75v我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电池电压会下降,实在不放心可以先放电到3.6V。

网友L:
如果是大批量做产品,建议供电电压在单片机要求范围内,
否则可能会出现一些没有重复性的小概率问题。

网友M:
WSN模块发射的时候电流太大,导致将供电电压拉低了300~800mV
用电池供电或者用开关电源直接供电都会掉下来,加了大电容也不行。

网友N:
拉低电压,大电容也没用,电源换好一点试试呢

网友O:
直接开关电源或者9Ah电池供电的,设备正常工作就是靠电池供电的。

网友P:
如果频率比较高,移动金属可能会引起电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