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请教一下:N32G430内部晶振倍频能到多少?

楼主(2022-09-18):
请教一个问题:我今天试着把HSI倍频后用于系统时钟,使用RCC_PLL_Config函数,当我设置9倍以上的时候,系统就不工作了,是怎么回事啊?哪位大神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选择最新v1.1的开发套件试一下,1.0版本的pll库函数有点问题,在1.1版本已修改

楼主:
请问1.1版本开发套件在哪儿下载呢,我看官网上还是只有1.0版本啊

网友A:
ftp://58.250.18.138

网友A:
在ftp下载最新开发套件资料

楼主: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

楼主:
呃,我替换了全部库文件,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RCC例程,通过HSI倍频到PLL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理论上应该能到128M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RCC例程,通过HSI倍频到PLL可以正常工作

谢谢,对照例程找到原因了,当倍频超过8的时候,必须要用FLASH_Latency_Set设置code latency value
- FLASH_LATENCY_0    FLASH Zero Latency cycle, 0 < HCLK <= 32MHz
- FLASH_LATENCY_1    FLASH One Latency cycle, 32MHz < HCLK<= 64MHz
- FLASH_LATENCY_2    FLASH Two Latency cycles, 64MHz < HCLK<= 96MHz
- FLASH_LATENCY_3    FLASH Three Latency cycles, 96MHz < HCLK

这是主动降频吗?刚才测了一下,好像这几个参数也不是那么严格,当系统频率128m的时候,只要不设置FLASH_LATENCY_0,都可以正常工作。
        RCC_HSI_Enable();
        FLASH_Latency_Set(FLASH_LATENCY_1);
        RCC_Pclk1_Config(RCC_HCLK_DIV8); //APB1 32m
        RCC_Pclk2_Config(RCC_HCLK_DIV4); //APB2 64M
        RCC_Hclk_Config(RCC_HCLK_DIV1);        //HCLK 128M
        RCC_PLL_Config(RCC_PLL_SRC_HSI_DIV1, RCC_PLL_MUL_16); //SYSCLK AHB HCLK 128M
        RCC_PLL_Enable();
        RCC_Sysclk_Config(RCC_SYSCLK_SRC_PLL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