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7SPI双机通信丢失数据

楼主(2022-09-18):
GD32F207和USB转SPI模块通信,SPI模块做主机时钟400KHZ,GD32做从机时钟120MHZ/256,从机接收数据丢失,每两个数据之间少四个数据

网友A:
我们使用GD32E103做为主从SPI进行单片机间的通讯,通讯速率15Mbpm,不丢数据
需要提醒您一下,单片机做为从SPI,接收数据一般都是使用中断完成的,一旦从单片机中有
更高级的耗时中断,会出现发送覆盖现象,为此,须增加接收握手信号才可。
关于从SPI握手信号,请参看我们的《CANFD转SPI使用说明书》
在www.ttcanopen.com论坛下载。

网友B:
楼主是使用什么方式接收的数据呀

网友C:
楼主使用的一主多从的模式吗  一对一的情况下会丢失数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们使用GD32E103做为主从SPI进行单片机间的通讯,通讯速率15Mbpm,不丢数据
需要提醒您一下,单片机做为从 ...

增加接收握手信号的话 需要增加额外的接线吗

网友E:
接收两个数据 丢失四个数据  这个数据稳定吗

网友F:
GD的从机配置和应用逻辑代码有bug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们使用GD32E103做为主从SPI进行单片机间的通讯,通讯速率15Mbpm,不丢数据
需要提醒您一下,单片机做为从 ...

如果在片子上跑系统的话 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个现象了呢

网友H:
二者的波特率好像不是很匹配呀,有一定的误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增加接收握手信号的话 需要增加额外的接线吗

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如果在片子上跑系统的话 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个现象了呢

应该还会有,这个只和中断优先级有关,如果跑系统,系统时间片时钟的优先级高于SPI接收中断,那就更麻烦了。

网友I(2022-11-06):
一对一的情况下会丢失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