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关于电源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2-09-18):
在看咱们芯源的芯片数据手册时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芯源芯片的电源系统的框图部分十分详细,而且要求也相对于其他的芯片电容多一些,这些细节内容更加体现出作为宽电压芯片的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和严谨的。

那么这些电容都有什么作用呢?下面咱们一起看一下:
一般电容主要有以下四种作用,分别是储能、滤波、旁路、去耦:

1.储能:类似屋顶水箱,当我们在用水高峰,自来水管供水不足的时候,水箱此时就发挥重要作用,满足我们用水要求。同理,当后级负载需要较大电流时,电容本来是储能介质,此时也充当电源角色为负载提供电流;
2.滤波:个人认为这所指的滤波:滤除电源输出电压的纹波。利用电容储能作用,原理是:整流电压高于电容电压时电容充电,当整流电压低于电容电压时电容放电;在充放电的过程中,使输出电压基本稳定。常用的场景有AC/DC整流后级、DC/DC SW引脚都会并联多个大电容。
3.旁路:以IC为研究对象的话,旁路就是将前级电源携带的高频噪声滤除。由于DC/DC通过控制MOS管通断来达到稳定电压效果,因此输出电源会携带较大的开关噪声。因为旁路电容滤除的是高频噪声,所以电容的容值会比较小,一般是10nF、100nF等。
4.去耦:当数字电路的状态发生改变时,会在电源线上产生一个尖峰电流,形成瞬变的噪声电压,会影响前级的正常工作,这就是耦合。去藕电容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所以,cpu的每个电源引脚处都并联个电容。一般单独引脚取100nF,IC的某块供电就取10uF,取值要相差两个数量级(100倍);
总结:个人认为,旁路、去耦都是一回事,只是滤除对象不同,都是利用电容“通交隔直”的特性,为噪声提供低阻抗泄放回路,减少噪声对直流信号的干扰。而芯源芯片是宽电压芯片除本身抗变化性能之外,也需要外部供电4个电容进行保证整体系统的稳定,去除高低频率的电源噪音,大家在做PCB设计时一定要注意!

网友A:
讲的很好!电容作用其实就是抗干扰,很透彻

网友B:
就是滤波

网友C:
滤波电容,旁路电容,退藕电容,傻傻分不清楚。

网友D:
滤波,旁路,退耦。

网友E:
滤波 旁路 退耦 分不清

网友F:
都当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容,旁路电容,退藕电容,傻傻分不清楚。

我后期再找找合适的电路图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G:
我也被各种电容搞晕了

网友F(2022-11-04):
滤波电容,旁路电容,退藕电容

网友H(2022-12-26):
一般都是用来滤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