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有没有能用的例程?

楼主(2022-09-18):
官的例程采样只能采一次,并且采样的数据还不对,3个通道2个数据采的一个通道

                               tyw  注

楼主:

不采用DMA也可

网友A:
这些都是配置问题,看看寄存器配置就行

网友B:
雅特力单片机的官方,你进入其AT32F413界面,下面包含工具、例程等等一大堆,直接套用就行了,必须要说一下:所有的国产单片机,雅特力的例程及官方支持真的是做得最优的!你进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