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关闭

楼主(2022-09-19):
已关闭

网友A:
因为PB3\4\5对应的是SPI0,不是SPI2。麻烦好好看手册,别瞎配。
另外,善意提醒你,不要用F103,用F3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PB3\4\5对应的是SPI0,不是SPI2。麻烦好好看手册,别瞎配。
另外,善意提醒你,不要用F103,用F303
...

不是吧?
PB3 55 I/O 5VTDefault: JTDO
Alternate:SPI2_SCK(4), I2S2_CK(4)
Remap: PB3, TRACESWO(4), TIMER1_CH1, SPI0_SCK
PB4 56 I/O 5VTDefault: NJTRST
Alternate: SPI2_MISO(4)
Remap: TIMER2_CH0, PB4, SPI0_MISO
PB5 57 I/ODefault: PB5
Alternate: I2C0_SMBA, SPI2_MOSI(4), I2S2_SD(4)
Remap: TIMER2_CH1, SPI0_MOSI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封装?Alternal开AF就行,不能Rem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封装?Alternal开AF就行,不能Remap

用的GD32F103Rx LQFP64Remap
Remap使能了这个#define 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uint32_t)0x00300200U)   /*!< JTAG-DP disabled and SW-DP enabled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GD32F103Rx LQFP64Remap
Remap使能了这个#define 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uint32_t)0x00 ...
试一下
void spi_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2);

    /* configure SPI2 GPIO: SCK/PB3, MISO/PB4, MOSI/PB5,CS/PB6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OUT_PP,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6);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 deinitilize SPI and the parameters */
    spi_disable(SPI2);
    spi_i2s_deinit(SPI2);
    spi_struc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 configure SPI2 parameter */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8;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SPI2, &spi_init_struct);
    spi_enable(SPI2);
}

网友A:
spi__config();
spi_read_byte(0xA5);
看看能不能发出数据。我这边实测可以。
另外,认真的,建议换F303

网友B:
103仿制不成熟

网友C:
关闭JTAG功能,在配置IO就行了

网友C:
void spi_gpio_config(void)
{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ENABLE);
       //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PI2_REMAP,DISABLE);//SPI2不用重映射
    /* configure SPI2 GPIO: SCK/PB3, MISO/PB4, MOSI/PB5,CS/PB6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3|GPIO_PIN_5);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OUT_PP,GPIO_OSPEED_50MHZ,CS_Pin);
}

网友D:
spi_nss_internal_high(SPI2);//--NSS软件模式下SPI的NSS位设为高(主机)
spi_nss_internal_low(SPI0);        //--NSS软件模式下SPI的NSS位设为低(从机)
建议看一下用户手册NSS功能介绍那一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