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下阻抗匹配为什么换电容电感无效?

楼主(2022-09-19):
用的是nanovna 已经校准完毕 同轴线接到了芯片引脚 先用0r测量出第一个点 然后用史密斯软件计算了需要的电容电感
结果π型网络上不管换什么 新的点始终在一个固定区域上下浮动 没有按照口诀的方向移动
新手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感激不尽

网友A:
楼主可能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此,我仍然愿意解释一下。

先给出结论:问题出在0电阻上,电阻不为0,问题将迎刃而解。

令匹配后的阻抗Zin=Rin+jXin。在圆图内,若匹配前的原始阻抗是一纯阻,即Zin0=R(不等于0),串一个电抗,Zin将沿纯阻转到相应的电抗值上,即Zin的实部不变,虚部变了。Zin变了,Zin的反射系数也变了,变大了。

在此基础上,若在Zin上并联一电抗,其导纳值将按照导纳图的原理变化。
此时,转换到阻抗圆图上的反射系数模可能变大,也可能变小。

但是当原始R=0时,无论怎样串并联变换,在无源阻抗范畴,单位圆圆周上的电阻 Rin 或电导 Gin 都为0,反射系数将始终在单位圆的圆周上随电抗 Xin 或电纳 Bin 值滑动,反射系数的模将始终等于1。这就解释了楼主的问题, 即,当R=0,无论如何改变匹配电感、电容值,反射系数的模都无大变。

在单位圆外,就是“负阻”的领域。

附导纳圆图(左)和阻抗圆图(右)

网友B:
膜拜搞射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