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带重载问题

楼主(2022-09-19):
各位,要设计一BUCK电路,输入电压为9V,输出电压为6V~7V,输出功率为35W,电感为两个15uH并联,开关频率为305kHz,现在输出电压为6.38V,输出负载为1.6R,25W时,感觉饱和了一样,打嗝了。如下波形图

楼主:
不正常波形

网友A:
1.增加电感量是首选;2.增大负载电容储能能力;

网友B:
原理图呢?

网友C:
黄色,蓝色是哪里的波形?

楼主:
黄色是MOS管的门级PWM波形,蓝色是电感充电电流,

楼主:
电感调整为10uH,开关波形为250kHz,9V输入,7V输出,7V带35V的负载时出现上面的波形,过几秒正常了。
通道1为输入电压波形,通道2为输入电流波形,通道3为上管PWM波形,通道4为输出电压波形。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上电瞬间不能立马正常负载启动?输入电压压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