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可编程 USB 转串口适配器开发板芯片驱动文件说明

楼主(2022-09-19):
可编程 USB 转串口适配器开发板芯片驱动文件说明

可编程USB转 UART/I2C /SMBusS/SPI/CAN/1 -Wire适配器USB2S  芯片驱动文件说明

芯片选择下拉框内列出的每一个备选芯片的驱动文件和数据手册位于S2STool 工具文件夹中的chips 文件夹内,每一个芯片需要 1 个驱动文件和 1 个数据手册文件,用户可自行打开编辑,或者创建新的芯片驱动文件。
芯片驱动文件为 xml 格式,需要手工修改或者创建,芯片数据手册一般来自于网络,下载后复制到 chips 文件夹内即可。
Xml 文件为文本文件,建议使用“Notepad++”编辑器。

1.芯片驱动结构说明

下图所示为芯片驱动的模板文件“template.xml”。
芯片驱动文件的结构较为简单,分为芯片说明、描述部分和测试指令部分,芯片描述部分包括作者信息、芯片说明、数据手册名称等,按照实际情况修改即可,下面重点说明测试指令部分。
在驱动文件中的 COMMANDS 节点内,每一对尖括号节点段(< />,下文称“指令节点”)称为一个命令,每个命令对应主界面上芯片操作区的一个按钮,按钮由程序根据驱动文件动态生成。   指令中的属性
caption 属性:显示于按钮上的文字内容
hint 属性:此指令的提示信息(当鼠标移动到此按钮上时会显示此提示)

cmdStr 属性:此指令的具体指令内容(符合S2S 协议的字符串指令),支

用“|”分隔的多条

字符串指令,例如:指令字符串 1|DELAY100|指令字符串 2|DELAY100|……

指令的子节点-返回数据计算项

对于有返回数据的指令,若希望对返回数据进行一些运算并将运算结果显示于主界面的数据表格中,则应为此指令添加若干子节点,即“返回数据计算项”,返回数据计算项的数量(行数)没有任何限制,可以没有,也可以任意多个。
数据计算项的属性
caption 属性:显示于数据表格中的第一列,即:名称列。
formula 属性:此数据项的计算公式,计算公式的运算结果会更新到数据表格的第二列,即: 数值列。
startBit 和 endBit 属性:若是“-1”则表示计算公式结果直接显示于界面表格中,否则将指定的某些位(bit)截取后显示于表格中。要取出的二进制数据可以指定开始位值和结束位值, 分别用 startBit 和endBit 来定义。
关于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为一段字符串,支持常用的四则运算符号和初等数学函数、逻辑函数等。在公式中, 可使用“dat[0]”表示执行当前指令后芯片返回的首个字节,“dat[1]”表示返回的第第 2 个字节,以此类推。
2.新建芯片驱动
(1)创建芯片驱动文件

打开“template.xml”文件,根据芯片接口类型,将文件另存到 chips 文件夹内的 I2S、SPI

或者 Wire 文件夹内,文件名称必须使用芯片名称,方便在主界面芯片备选框中识别此芯片。

(2)添加数据手册

将下载的数据手册文件复制到与上述芯片驱动文件相同的文件夹内。

(3)修改芯片驱动内容

按照 9.1 中的驱动文件结构和各部分含义、功能和注意事项,对照芯片数据手册完成驱动文件内容的修改,最后保存驱动文件。
(4)运行程序并验证驱动文件

将芯片连接到 USB2S 的对外管脚上,运行 S2STool 工具,选择刚刚创建的芯片名称,验证各个命令及返回的数据计算项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