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AT32F413 多通道采样有没有可用的例程?

楼主(2022-09-19):
您好:
    AT32F413 多通道采样有没有可用的例程,开发包里的通道串扰,采的一个通道数据,有没有中断方式或者别的方式单通道的采样或多通道采样的,不串扰的例程

网友A:
参考ADC的tmr_trigger_automatic_preempted demo

楼主:
试过了,例子基本上都是启动一次转换的,第二次启动没有反应,进不了DMA中断更新数据,这个还是资料太少了,基本找不到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ADC的tmr_trigger_automatic_preempted demo

我把里面端口改ADC1_IN12  IN13  ,实际采样的IN12 IN13数据是一个通道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一次用这个型号有点坑

楼主:
STM32 普及还要感谢原子哥,提供了大量的直接可用例程,国产的例程还是要跟上,现在时间都紧,浮躁,没太多时间慢慢学习

网友A:
要把DMA初始化里  loop_mode_enble = TRUE,开启DMA循环模式。

网友B:
loop_mode_enble = TRUE, 这代码的作用是 每次DMA采样结束后,CNT采样通道数自动回到总个数, 你只要软件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  触发下  就可以继续采样了~  正常使用下,还是需要 = TRUE 的。 在DMA中断里 设置结束标致,非中断函数里查询并做响应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op_mode_enble = TRUE, 这代码的作用是 每次DMA采样结束后,CNT采样通道数自动回到总个数, 你只要软件 ...

谢谢回复,今天我在偿试一下或者改一个IO口再试,昨天试了一下开LOOP_MODE _ENABLE  可以重复进DMA,主要问题是有2个相临通道的AD值采的是一样的,这个好像是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ADC的tmr_trigger_automatic_preempted demo

ADC的tmr_trigger_automatic_preempted demo  修改了这个例程的端口,确实可以,谢谢了

网友C: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