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 芯源电源电容具体怎么放置

楼主(2022-09-19):
近期正在画电路图,发现咱们芯源电源供电部分是3x100nF+1x4.7uF,这个具体应该怎么画呢?全并联嘛

网友A:
4个电容并联放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电容并联放置就好

感谢,正在查相关的资料呢

网友B:
对的全是并联,按照规定的电容数量和规格进行放置

网友C:
并联就对了,稳压滤波作用

网友D:
靠近电源端,在电源线上均匀分布

网友E:
并联,靠近电源引脚

网友F:
并联放置,靠近VDD引脚。

网友G:
并联靠近芯片电源

网友H:
并联放置

网友B:
并联放置,要靠近芯片电源引脚,数量依据手册再根据实际放置就好

网友I:
提出的建议都很统一啊

网友J(2022-11-01):
抗干扰作用,根据电路选择容量

网友K:
要考虑二个方面,一是电容的耐压值选择,二是电容容量的选择.电容耐压值。

网友L:
电容选择对电压要求严格,一定要等于或大于于电动机额定电压的1.5倍以上。

网友M:
滤波的话,越大滤波后的电压越平缓效果越好。

网友N:
电源滤波电容容量要大一些,通常都是在6800到10000微法。普通电器就可以小一些了,1000—4700微法都可以。

网友O:
电源中通常选用电解电容,选择耐压值为工作电压1.1.732 1.732倍

网友P:
大电容,负载越重,吸收电流的能力越强,这个大电容的容量就要越大

网友Q:
电压的话,一般选择比电压高至少2倍

网友R:
理论上说电源开关用电容越大越好

网友S:
必然是全部并联的,而且都要靠近你芯片部分才行

网友T:
这个随便画的,一般不会有啥影响的

网友U:
都是什么封装的啊?就陶瓷电容靠近芯片,铝电解之类的在外面就行

网友V:
可以看看你电路设计,如果外部电源很稳的话,没必要用这么多电容的

网友W:
电容是斟酌着来的,如果按照官方设计,只能增加成本,但是效果不一定有质的飞跃

网友X:
电容肯定是并联的,但是吧看你如何布局才行

网友Y:
你这是给MCU供电部分么?如果是的话,都放在各个电源引脚旁边就好了

网友Z:
不能电容全摆在一起,那效果就不OK了的

网友AA:
为啥电容数值还不一样呢?这个4.7uF是总输入的么?

网友AB:
能发一下芯源官方的原理图么?看看他们咋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