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反激电源磁芯计算

楼主(2022-09-19):
变压器原边峰值电流 Ipk
原边圈数 Np
副边圈数 Ns
Ip_rms 为原边绕组的有效值电流
Is_rms 为副边绕组的有效值电流
J 绕组电流密度 6A/mm^2
Vor 反射电压
Kw 为磁芯绕线窗口的利用率 0.4
原边绕组占用的窗口面积
因为变压器在绕组的过程中,会有挡墙,绝缘胶带,线与线之间的空隙等,我们磁芯的窗口利用率是不能到 100%,根据的部分工程师的经验,一般磁芯的窗口利用率为 0.4 左右,我们这里选择 Kw=0.4。

那么实际的 Aw1=Aw÷0.4
从上面的公式里面可以得出,功率越的磁芯选择越大,频率越大,磁芯的选择越小。根据上面的公式计算出来了 Ap 后再去选择所对应的磁芯。
确定好磁芯后,根据磁芯的横截面积 Ae 值,可以计算出来变压器的圈数。
设计变压器进行计算(CCM 模式)
我们根据输入/输出、开关频率和所选磁芯参数,同时设置好效率、最大占空比、磁感应强度变化等参数,就可以进入下一步计算,得出功率、平均及峰值电压电流、匝数和电感量。这里的输入峰值电流,大约是输入平均电流的 4 倍,这是个经验,也可以根据下图来推导:
峰值电流与平均电流的关系确认匝数以后,直接确定漆包线的粗细,不需要去进行复杂的计算。
线径与常规电阻一样,都是有定值的,记住几种常用的定值线径就可以。这里,原边电流比较小,可以直接选用φ0.25 一股。辅助绕组φ0.25 一股。主输出绕组 φ0.4 或 0.5 三股,不用选择更粗的,否则绕制起来,漆包线的硬度会使操作工人很难绕。
很多人在这一步“计算”过了以后,还会做返回计算,以验证变压器的窗口面积。个人认为返回验证是多余的,因为绕制不下的话,打样的变压器厂也会反馈给你,而你验证通过的,在实际中也不一定会通过;毕竟与实际绕制过程中的熟练度,及稀疏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再下一步,需要确定输入输出的电容的大小,就可以进行布局和布板了。

免责说明:文章整理自网络,仅供交流学习使用。更多电源干货,微信搜索【森木磊石】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