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提取有哪些办法?

楼主(2022-09-19):
如题。
提取峰值,脉冲宽度,等一些值。
脉冲最短1微秒宽度。
原来使用fpga+adc方案,先设置一个门限阈值,adc采集信号高度大于阈值认为脉冲来到,低于阈值脉冲结束,还有其他的方案吗?
以前信号在噪声上面,现在想试试噪声里面,分析下噪声和有用信号。

网友A:
fpga+adc 挺好的

楼主:
想了解下其他方案,学习学习。

网友B:
如果事先知道信号长相,噪声之中信号可以恢复,特别是周期性信号,可以美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取峰值" _ 多长时间 的 峰值 呢 ? 从测量开始以来的峰值么 ? ,
要节约 开支的话 : 还是用  ...

脉冲信号一直有,需要一直测量峰值。
成本先不考虑,STM32h750自带优秀的adc试过,不行。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adc14l020,确实是20M采样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事先知道信号长相,噪声之中信号可以恢复,特别是周期性信号,可以美颜 ...

这应该是下面研究的方向,区分信号脉冲和噪声脉冲。
以前不用管,只取噪声之上的信号,信号随机的,不是周期性。

网友D:
基本就是做核谱分析仪数字多道的方法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应该是下面研究的方向,区分信号脉冲和噪声脉冲。
以前不用管,只取噪声之上的信号,信号随机的,不是 ...

那只好用自相关,多通道采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