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M32H750B-DK评测】3. 运动传感器MPU6050数据读取

楼主(2022-09-19):
【STM32H750B-DK评测】3. 运动传感器MPU6050数据读取
我这次选择的主要任务,是运动传感器数据的读取,因为我手里,正好有MPU6050传感器。
这是一块DFRobot版本的MPU6050传感器:
网上对MPU6050的介绍如下:
MPU6050 是 InvenSense 公司推出的整合性 6 轴运动处理组件,其内部整合了 3 轴陀螺仪和 3 轴加速度传感器,并且含有一个IIC 接口, 可用于连接外部磁力传感器,并利用自带的数字运动处理器(DMP: Digital Motion Processor) 硬件加速引擎,通过主 IIC 接口,向应用端输出完整的 9 轴融合演算数据。
MPU6050也是I2C接口的,在之前读取SHT30的基础上,可以直接把MPU6050接到之前的I2C接口上,然后读取数据了。
因为网上对MPU6050的介绍信息非常非常多,所以这里,我就不详细说明了。
关于原理的介绍,可以查看:https://lastminuteengineers.com/mpu6050-accel-gyro-arduino-tutorial/
主要两点:
提供加速度数据:
提供角速度数据
因为通常MPU6050是一个小小的传感器板子,实际使用中,对稳定性要求较高,所以我用一只电动牙刷的手柄进行了改装:
fdb94a8c42f1a22c56b624c681d8a6e0
7adff0715206030888a23c2dfcc66d97
把手柄的电池和传动部分抠了,把MPU6050传感器板子塞到底部,用胶枪固定。
这样操作后,用手握住手柄,稳定性就要高多了。
参考DFrobot官方提供的截图说明,将I2C接口和电源都接好。
有一点要注意,之前SHT30的接线顺序为:VIN、GND、SCL、SDA
现在,MPU6050的接线顺序变了,为:VIN、GND、SDA、SCL
这一点要注意,不然收发不到数据了。
实际设备连线如下:
b6b61b091aad36f1b5ac54560928d674
因为I2C接口支持多个从设备,所以可以将温度传感器和MPU6050同时挂在一个I2C接口上。
简单起见,我没用过面包板,直接把SHT30拔了,把MPU6050接上。
因为MPU6050应用很多,包括Arduino、STM32、ESP32等,有很多已有的DMP移植,所以我找了一款STM32&AVR兼容的。
这个库的地址为:https://github.com/Majid-Derhambakhsh/MPU6050
页面上说了所支持的设备 :
8f16321e3d24fd45ab57a555da354841
下面,我们就开始代码部分的工作了:
首先,将引入的MPU6050支持库,拷贝到Drivers目录中。
具体版本为:https://github.com/Majid-Derhambakhsh/MPU6050/tree/master/MPU6050-V1.0.0
不要使用MPU6050-V0.4.0,因为很多调用都改变了。
然后,在Makefile中进行配置,调用源文件并设置头文件目录:
源文件:
b4045adc846aa79ed6db48d6bdf49c07
头文件目录:
a099d8f0d4c7cefb460629288168b6e2
特别注意:因为是在STM32中使用,所以其他的AVR相关的源文件和头文件,就不需要了。
然后对MPU6050进行基础的我配置:
f184eb40175de7264c8ba38d39eccd2e
I2C的配置部分需要注意,因为我们开启了I2C4,所以这里要使用hi2c4
另外,需要在这里引入stm32h7xx_hal.h,以便得到正确的系统调用。
配置完以上两个文件后,就可以在main.c中写调用代码了。
在main.c中引入mpu6050.h:
45a5856d1bc714311e58cc08a389f665
再定义需要使用的变量:
da3520f0f6aedc93cddd9653ab253e62
然后就可以使用MPU6050_AutoInit()进行初始化了:
dc70a2b6c0c5c4da3acc44482a566202
最后,在while部分进行数据读取的调用:
7582897bad0e0dbe42352cc3fd36b3bd
关于具体提供的调用方法,可以查看:https://github.com/Majid-Derhambakhsh/MPU6050
修改好代码,再次开启调试,并连接上串口,就能收到读取到的信息了:
c10dd36941af656f256286689db1a4da
实际的具体效果,可以查看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t4y1A7JK

以上的完整代码,可以访问仓库:https://gitee.com/honestqiao/stm32h750b-dk

网友A(2022-11-22):
MPU6050还行,网上资料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B:
话说,怎么调节MPU6050的灵敏度啊?

网友C:
I2C的数据通信比较好,占用的IO比较少

网友D:
我是用过MPU6050,这个传感器很不错的

网友E:
其实这传感器的应用很广泛的,还能测跑步呢

网友F:
属实,MPU6050的应用属实很多

网友G:
ST的就行,网上有好多关于MPU6050demo开发资料的

网友H:
楼主这个软件的配色不错啊,能分享一下么

网友I:
楼主采用的是硬件I2C还是软件I2C啊?

网友J:
MPU6050开发还好,不是很坑,问题比较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