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有什么高精度的ADC转换芯片吗?

楼主(2022-09-19):
目前产品想搞一个高精度的ADC转换芯片,Microchip有一些ADC,大伙有没推荐的?

网友A(2022-11-26):
没啥推荐的,你就看自己需求,选择 一款就好了

网友B:
你的要求是啥,多少位,多少通道?

网友C:
这推荐倒是可以,你要把你的需求说出的呀

网友D:
他家的ADC还是可以的,毕竟这么大的厂子呢

网友E:
其实你要高精度的ADC,最好还是考虑ADI的,稳的很

网友F:
这个最大支持16位的可以吗?

网友G:
你需要应用在哪里的?

网友H(2023-01-05):
网上有很多的 这类芯片可以使用的。

网友I:
精度,采样率,通道数什么需求?

网友J:
这个只能是外部的ADC了。

网友K:
有便宜的24位的ADC模块

网友L:
你需要多少位的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