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M32H750B-DK评测】4. STM32H750B-DK TouchGFX基础使用

楼主(2022-09-19):
【STM32H750B-DK评测】4. STM32H750B-DK TouchGFX基础使用
因为我的工作平台是macOS,之前的环境,都是在macOS上面进行开发的。
然而,然而,然而TouchGFX的设计界面,只支持Windows,编译环境也没有macOS的。
经过一番尝试,最后只能转到虚拟机的Windows环境下,进行GUI界面的设计。
TouchGFX的安装不用多说,可以直接下载,也可以从STM32CubeMX或者STM32CubeIDE中下载包,然后进行安装。
打开TouchGFX后,从Create中,选择STM32H750,就能看到对应的板子:
9bd8a6e62d0943ab1ac923b356d15160
设定后项目名称和路径,点击Create就能建立对应开发板的工程了。
TouchGFX的基础使用,还不算复杂,添加组件,然后设置属性,再设置关联方法。
5a256d85156f9ebd2178509ca5c6eb62
根据自己的需要,添加实际的组件元素,然后在右边,可以进行属性的设置:
实际使用中,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文件名不让用中文的,所以路径也最好不要用中文。
如果文件有问题,那么不能点击模拟运行,这时点击左边的Images图标,会列出所有的图片,以及有问题的。
因为我这边涉及到MPU6050数据的读取,以及控制其他设备,所以先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界面,包括一个控制方向盘,以及用于显示MPU6050数据的Text
在右边栏,有一个Interactions,可以设置关联的动作:
b2eac4ade6e7f53bacf8710f66de3c86
最终的界面如下:
de2ce2cc43ad2f4eb14c4137cd41c810
上述界面中,用了一个方向盘的地图,然后四向和中间,分别用了一个原型的按钮,以便进行手动控制。
基础界面设计完成后,就可以点击右下角的箭头,进行模拟运行了:
dd8af1a03d0246d9cede00e31940cbfb
在模拟界面上,设置的Action能够实际生效,点击对应的按钮,能够实际生效。
模拟运行通过后,就可以点击最右下角哪个逃跑的图标,编译生成固件,下载到开发板上运行了。
840a8ad47004460fd5559e0eb7a544a0
实际的运行效果如下视频所示:
视频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8411b7Us

下一步,将之前从MPU6050读取的数据,与图形界面关联起来,就能在界面上显示从运动传感器获取的数据了。
这个工程的完整代码,可以访问仓库:https://gitee.com/honestqiao/stm32h750b-dk_touchgfx_mpu6050

网友A:
这个看起来还挺简单的,如果TouchGFX要是有中文汉化版本就更好了了

网友B:
这种固件可以直接烧录,那么这会生成工程么?

网友C:
看起来还挺好啊,这软件是不是已经针对STM32免费了呀

网友D:
这是这个软件支持,才能使用啊,那假设如果我用F103,这个软件没有开发板支持,那我如何使用呀?

网友E:
楼主,这个TouchGFX支持除了ST的,是否还支持别家的MCU呀?

网友F:
看这个操作还行,比较简单而且可视化操作,很爽

网友G:
这模拟器很不错啊,有对应的教程么?

网友H:
这个软件好像比lvgl复杂一些,但是做的效果耶好看一些

网友I:
这是可以生成源码的啊,那工程是否可以用keil开发呀?

网友J:
原来不支持苹果系统,这个我才知道

网友K(2022-12-26):
这段时间也在学习这个GUI,感觉生成的代码老是不全

网友L:
怎么入门TouchGFX的图形化开发?

网友M:
在哪里配置TouchGFX工具?

网友N:
这个TouchGFX怎么动态加载字库呢?

网友O:
STM32H750B的性能还是非常强大的。

网友N:
TouchGFX基础学习一下。

网友P:
确实看着简单清晰,有相关应用案例吗?

网友Q:
TouchGFX都支持哪些stm32的芯片?

网友R:
最大支持多少帧的刷新频率呢?

网友S:
TouchGFX需要自己编译代码的吗?

网友T:
感觉TouchGFX比lvgl好用多了。

网友P:
操作看着还行,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U:
这个评估版真是不错。

网友V:
TouchGFX如何移植相关的代码过来?

网友W:
TouchGFX的字库可以动态增加吗?

网友X:
有关于TouchGFX的资料吗?

网友Y:
STM32H750B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U:
这个是官方的开发板吗?

网友Z:
TouchGFX的功能这么强大吗

网友AA:
STM32CubeMX在哪来下载TouchGFX?

网友AB:
STM32H750的性能真是棒呢。

网友AC:
TouchGFX占用多大的内存

网友AD(2023-02-04):
想学一些简单的C++做GUI,推荐什么书?

网友AE:
TouchGFX和STemWin图形堆栈库的图形解决方案。

网友AA:
基于STM32CubeMX的TouchGFX应用开发

网友P:
操作可视就很方便,这个对针对STM32免费了吗,别的呢

网友AF:
touchgfx最低内存要求?

网友AG:
touchgfx怎么添加stm32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