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生态系统 ST MCU Finder

楼主:
ST MCU Finder是ST MCU生态系统中的选型工具,也内嵌在STM32CubeMXSTM32CubeIDE中,它们具有相同的数据基础。可以通过详细专用的过滤选项和更多的产品细节对STM32STM8完整的产品线进行MCU/MPU型号选型、BOARD开发板选型,Example例程筛选,也可以通过Cross交叉对比对ST自身型号之间及友商型号进行对比,提供了产品资料及开发资源的便捷查看。ST MCU Finder可通过官网链接进行下载安装,能够支持Windows、 Linux和Mac操作系统。

观看ST MCU Finder 简介视频

安装:从列表中下载对应系统的安装包,解压缩后点击setup并根据提示进行安装。

ST MCU Finder PC端软件下载
软件型号
简介
STM32和STM8单片机PC端口Linux系统选型工具
STM32和STM8单片机PC端口Mac系统选型工具
STM32和STM8单片机PC端口Windows系统选型工具

  • 当前演示版本为5.0.0,启动页面可看到如下画面:

网络及更新设置
在主界面右上角分别为设置图标、10年长期供货承诺图标、Facebook链接图标、Twitter链接图标、YouTube链接图标和ST社区链接图标。 点击设置图标可以对ST MCU Finder进行数据更新,软件更新,设置和版本查看。点击设置选项即可进行网络连接和数据更新的配置。

  • 网络连接设置。(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

  • 更新设置可以对文件存储路径、自动更新内容及自动更新间隔进行设置。(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

注意,自动更新的内容越多,下载的时间需求会越长。

型号选择
  • 点击主界面MCU/MPU选项卡,进行型号过滤选择。

可以分别对STM32和STM8进行选型。可以直接输入型号进行搜索,也可以根据更多产品细节参数进行型号筛选。可以保存当前的筛选设置,加载曾经保存的筛选设置和复位当前的筛选设置。

  • 产品筛选细节包含多个类别,且每个类别下具有更详细的特性。

每个筛选分类下又包含更详细的筛选选项,以求从更加具体的细节筛选出心仪的MCU型号。比如产品信息PRODUCT INFO下,可按照产品性能划分的Segment, 产品系列Series,更细分的产品线Line,市场状态Marketing Status, 价格Price,封装,内核,协处理器等进行筛选。再例如通讯接口COMMUNICATION INTERFACE下,可以按照通讯接口UART的总数量筛选,也可以按照具体需求分别对USART、UART和LPUART进行筛选。

  • 在MCU/MPUs List列表中,可以右键点击标题栏任一位置,弹出的对话框中可选择不同的显示方式,勾选添加更多的参数选项显示,或去掉不感兴趣的参数显示。

可以选中任一个型号,则在上方窗口列出该型号的所有相关资源,包括Features, Block diagram,包含所有设计资源的Doc&Resources,Datasheet,样品购买链接等,也可以直接双击型号行或点击STM32CubeMX按钮,建立STM32CubeMX工程进行配置设计和代码生成。

可以通过点击上方Display similar items展示更多与选中型号类似的型号并列出相似度百分比。也可通过export按钮导出所选择的内容到excel文件。还可以通过点击型号前面的星号进行收藏,方便后面在Cross Selector中与其他型号进行对比。

开发板选择
  • 点击主界面Board选项卡,进行开发板过滤选型。

可以分别对STM32和STM8进行选型。可以直接输入型号进行搜索,也可以根据更多板子细节参数进行型号筛选。可以直接输入部分型号,MCU Finder会联想出相关板子的完整型号。

  • 板子细节参数也是力求从更详细的细节筛选出合适的板子型号。

例程选择
  • 点击主界面Example选项卡,进行例程过滤选择。

目前例程过滤选型只适用于STM32。可以直接输入例程名称进行筛选,也可以输入关键词缩小范围进行筛选,还可以根据例程所使用到的板子型号,涉及到的MCU系列,使用到的工具链,例程类型,驱动、中间件及库的使用情况等进行筛选。

在Project下有STM32CubeMX Compatible选项可以勾选,被选中的例程带有STM32CubeMX支持的工程文件,可以用STM32CubeMX打开查看其配置信息。请注意并非所有例程兼容STM32CubeMX的工程。

交叉对比选择
  • 点击主界面Cross Selector选项卡,进行交叉对比选择。

交叉对比可以选择不同STM32型号进行对比,也可以选择与友商MCU进行对比。

输入一个STM32的型号,Matching ST candidates会列出相似的型号并列出相似度百分比。可通过图中所示A区域打开或关闭所要对比的参数。可通过图中B区域,改变符号选中的大小而改变该参数在对比时的权重,从而Matching ST candidates列表的型号会改变,相似度百分比会改变。 可通过C区域选择不同的型号,则在D区域列出所选中的型号进行对比,可点击型号右侧的跳转按钮直接跳转到MCU/MPU选项卡并列出该型号对应的设计资源。也可点击E区域调出所收藏的型号进行对比。

  • 也可以选择友商并输入MCU型号,列出对标的STMCU型号进行选型对比。

网友A(2022-10-13):
可以把原来的链接发下不

网友B:
这个finder属实好用,查找芯片和芯片资料都很不错

网友C:
其实软件还可以,就是不支持中文路径

网友D:
如果还有中文的资料也在上面,就更好了

网友E:
这个软件就是开启的时候有些慢,使用起来很流畅很好用

网友F:
这个选型方面,我是很喜欢,就筛选很有用的

网友G:
这个软件我是非常喜欢,资料也可以从中下载,就很方便

网友H:
还可以有与友商对比的功能了?这是新增的吧

网友I:
对比这个功能我很喜欢,虽然没用过,但是觉得很有实际意义

网友J:
我一般都是用它下载芯片手册使用

网友K:
这软件做的很全了,资料基本都是很OK的,也不怎么占用电脑资源,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