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0 接LAN8720i网口不通

楼主(2022-09-19):
NUC970 接LAN8720i网口不通

网友A:
目前有三种解法,一种是在NUC972内部做REFCLK的相位翻转,修改如下寄存器

网友A:
二是修改8720电路,采用外部50Mhz时钟输入,

三是在REFCLK上加1K以下的上拉电阻

网友A:
以上3种如果还是会撞到网口不通,建议更换和LAN8720 pin to pin 兼容的SMSC8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