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30FLASH模拟EEPROM

楼主(2022-09-19):
EEPROM的擦写寿命通常都有100万次。
FLASH的擦写寿命只有10K次。

如果FLASH数据经常修改擦写的话10K次寿命是不太够用的。

查看APM32F030手册可以知道一页的Flash空间有1K字节。

那可以把一页Flash空间分为N份,轮流读写,这样寿命就可以增加N倍了。

网友A:
???这样可以吗?

网友B:
如何使用FLASH模拟EEPROM存储大量的变量

网友C:
FLASH模拟EEPROM一般应用场合在哪里

网友D:
为什么还需要外置eeprom

网友E:
一般的MCU都不会携带EEPROM

网友F:
FLASH能用来做eeprom可用多少

网友G:
EEPROM 仿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但要注意 Flash 限制和产品要求。

网友H:
flash模拟eeprom稳定吗

网友I(点评):
内部Flash不用进行I2C通信,减少了通信过程中的异常情况,理论上会比EEPROM稳定。但是其擦写次数远比EEPROM少,硬伤。

网友H(点评):
回复 网友I: 怎么确定的写入地址

网友I(点评):
回复 网友H: 这个涉及Flash的分配:哪些是代码区,哪些是模拟EEPROM区域。

网友J(2022-11-01):
花了几天时间研究APM32F030用Flash模拟EEPROM的问题

网友K:
如何使用片上flash来模拟EEPROM?

网友L:
外部的FLASH能用来做eeprom吗?

网友M:
可否把Flash部分扇区当作EEPROM使用??

网友N(2023-01-03):
先判断数据是否一样再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