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芯片工作电压是3.3V,可以与5V芯片直接相联通信吗?

楼主(2022-09-19):
芯片工作电压是3.3V,可以与5V芯片直接相联通信吗?

网友A:
请看:
3V和5V互连技术  https://wenku.baidu.com/view/469856cfa1c7aa00b52acbe2.html
9种实用的将3.3V输出连接到5V输入的方法 https://blog.csdn.net/hezengfu/article/details/126257962

网友B:
一般是不可以的。不过也看你的3.3v芯片的io是否支持5v,有些芯片支持5v耐压,并且有些通讯电平状态兼容,就可以直接通讯

新唐可以

网友C:
主要看3.3V的IO是否支持5V,如果支持就可以。

网友D:
最好要加电压转换芯片,3.3V供电的最高供电3.6V极限可能4.0V,有些芯片资料说明IO口最高支持5.0V,那也是极限电输入压电,压不稳定有波动容易损坏芯片得不偿失。电压转换芯片也很多

网友E:
要学会看手册。

网友F:
5V的TTL电平标准与3.3V的是兼容的,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直联通信的,但仍建议尽量采用以下办法做一些更可靠的保障措施。
一,可以利用VDDIO实现相同电平通信。
二,可以利用芯片5V 容限引脚,
三,如果上述功能都没有,5V输出接3.3V输入,可用两个电阻分压。3.3V输出接5V输入可加个三极管,做个简单电平转换。

网友G:
自己玩可以,做产品的话,会被质疑

网友H:
不知道新唐的芯片支持不支持5V的工作电压

网友I:
可以芯片本身不支持 但是个别引脚可以支持同5V电平交互的

网友J:
这取决于使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 而不能简单的说电压是5V

网友K:
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时候3.3V和5V是可以直连的

网友L:
可以进行直连的要求比较多  需要具体看选用的是哪种通讯方式

网友M:
如果是差分通讯方式的话 就要是5v信号的差值能不能落在3v信号的差值中间了

网友N(2022-11-06):
看3.3V的IO是否支持5V,如果支持就可以

网友O:
看你和5V设备通信的引脚支不支持5V通信,如果不支持可能会烧引脚。

网友P:
怕烧引脚可以在通信线中间串一电阻,限流一下。

网友Q:
看手册,有些的引脚容忍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