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看完别再说你不懂稳压二极管

楼主:
最近分享的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有些东西虽然说是基础吧,但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知道的也不见得都能说对。不要不把基础的东西当回事,万丈高楼平地起,地基打不好再高的楼也不结实。所以前阵子总理都说了:年轻人要注意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打牢基本功和培育创新能力是并行不悖的,树干千尺,营养还在根部,只有把基础打牢了,将来才能触类旁通,书写职业生涯的精彩。最后再说一句: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任何提升与创新都是在扎实的基础上搞出来的。

下面步入正题:我们来学习理解下二极管的基本特性。

一、基本原理:如果二极管工作在反向工作区,则当反向电流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量ΔI时,管子两端相应的电压变化量ΔU却很小。利用二极管这一特点,可以实现“稳压”作用。因此,稳压管实质上也是一种二极管,只是通常工作于反向击穿区。稳压管的伏安特性和电路符号见下图 1

图 1 稳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

二、主要参数:1.稳定电压 UzUz是稳压管工作在反向击穿区时的电压。稳定电压Uz是挑选稳压管的主要依据之一。由于稳压管电压随工作电流的不同而略有变化,所以测试Uz时应使稳压管的电流为额定值。不同型号的稳压管,其稳定电压的值也不相同。对于同一型号的稳压管,由于制造工艺的分散性,各个不同管子的Uz值也有些差别。这种差异性体现个体之间,并不意味着同一只管子的稳定电压相差瑞之大。2.稳定电流 IzIz是使稳压管正常工作时的参考电流。若工作电流低于Iz,则管子的稳压性能变差;如工作电流高于Iz,只要不超过额定功耗,稳压管可以正常工作。而且,一般来讲,工作电流较大时稳压性能较好。3.动态内阻 rzrz指稳压管两端电压与电流的变化量之比,即
rz=ΔU/ΔI
显然,稳压管的rz越小,则稳压性能越好。对于同一个稳压管,一般工作电流越大,其rz值越小。通常手册上给出的rz值是在规定的稳定电流下测试得到的。
4.额定功耗 Pz由于稳压二极管两端加有电压Uz,而管子中又流过一定的电流,因此,实际电路中稳压二极管会消耗一定的功率。这部分功耗会转化为热量,使稳压管发热。额定功率Pz决定于稳压管允许的温升。也有的手册中会给出最大稳定电流IzM。稳压管的最大稳定电流IzM与耗散功率Pz之间的关系IzM=Pz/Uz。
5.电压的温度系数 αuαu表示当稳压管的电流保持不变时,环境温度每变化1℃所引起的稳定电压变化的百分比。特别注意αu有正有负,使用具体型号时需要查看芯片手册。αu为正值,表示温度升高时,稳定电压值将增大;αu为负值,表示温度升高时,稳定电压值将减小。αu的值比较小时,表示其稳定电压受温度的影响较小,性能比较稳定。

三、稳压二极管使用的注意点:

  • 反接二极管,保证二极管工作在反向击穿区;
  • 限制流过稳压管的电流Iz,使其不超过规定值,以免过热烧坏管子,但Iz又不能太小,若小于临界值Izmin,则稳压管将失去稳压作用。因此稳压管电路中必须接入一个限流电阻来调节稳压管Iz的大小。

网友A(2022-09-20):
讲解的很好,就是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特性保持的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