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电路输出电流不够

楼主(2022-09-19):
画了一个12V转5V的电路,芯片选用BD95861MUV,是一款降压型的DCDC芯片,电路图也是按照数据手册中的电路来进行画的,电感的选型也按照Demo的来进行选型,但是实际板子回来到手后发现输出甚至达不到5A,这款芯片标称是能够达到6A,现在负载一大的话电感就叫,电流最大2.8A左右,想知道该怎么解决,是不是我PCB布局影响太大了。

问题解决了,虚焊了
@不晚 :那爱莫能助了,坐等高手解答。
@王栋春 :应该不是的,我试着更换电感试过了还是不行。
是不是电感质量造成的?

楼主:
测试了一下,发现输入电压越大输出电流也越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发现输入电压越大输出电流也越大

你拿风扇对着芯片吹,然后观察一下电流是否能提升?

网友B:
贴规格书没用啊
要你自己的图
PCB
实物图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但是发热,应该是我PCB布局的原因,5V/5A输出板子一会就升到了150多度。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红框的部分是测试的电路,12V输入从0V,+Vo处输入,只焊接了这一部分其他的都没有焊接。

网友C:
就用你用的续流电感4只串联+并联代替1只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