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施奈仕为您讲解:导热硅脂的涂抹方法

楼主(2022-09-19):
#技术资源#

为了给笔记本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电子设备散热,很多人会将目光投向导热硅脂。导热硅脂作为一种帮助散热的佳品,在帮助电脑CPU等的散热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正确的涂抹导热硅脂。下面施奈仕为大家详细讲解。

涂抹导热硅脂第一步——去除涂覆层杂质

在涂抹导热硅脂之前,首先应该确保涂覆层的光洁,检查一下表面是否有杂质、尘埃等,也检查一下涂覆层的表面是否有锈斑,以免影响到接下来的操作。并且,假如涂覆层有锈斑等,也会导致导热硅脂的涂抹不充分,进而减少导热硅脂的使用寿命。因此,去除杂质以及确保涂覆层光洁这一步看似简单,却必不可少。

涂抹导热硅脂第二步——均匀涂抹

确保涂覆层光洁之后,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涂抹环节了。在涂抹导热硅脂的时候,可以先将少量导热硅脂放置在涂覆层上,然后用刮板刮均匀即可。在这里,可以采用“一字刮抹”、“十字刮抹”等的方法,目的是使得放置在涂覆层上的导热硅脂均匀且轻薄。涂抹完导热硅脂后观察表面是否有气泡,有气泡的地方需要用刮板刮平。

以涂抹CPU导热硅脂为例:

(1)在cpu外壳中央点少量导热硅脂,硅脂的容器不一定是针管,也可能是小瓶,可以用牙签等挑少量硅脂置于相同位置。

(2)用小纸板或塑料片刮硅脂,使硅脂均匀的在cpu外壳上,摊开为薄薄的一层。

(3)摊开均匀后,隐约可见cpu金属外壳在薄薄的一层硅脂下面。硅脂不易涂太厚,因为它的导热系数毕竟没有金属高,更不要溢出cpu外壳边缘,如若粘到主板上,需用棉签或干净的纸板或塑料片刮掉cpu外壳边缘溢出的硅脂。

除了上述方法之外,还可以在CPU中间滴几滴,通过散热器的压力将其挤压均匀。这种方法更省事儿,不过有可能出现局部缺胶的情况,操作时多加注意。

涂抹导热硅脂的宗旨就是没有杂质、均匀涂抹,只要做到这点,那么就基本能保证电子元件的散热性能。而具体采用什么方法涂抹,并没有特殊的规定,确保涂覆层平整即可。同时,涂抹导热硅脂是一件“细活儿”,所以千万不能急躁,以免填充不当会导致被涂覆物的破坏,以及影响产品的功效和作用。

只知道一个要求---薄而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