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自带有EEPROM,

楼主(2022-09-19):
单片机自带有EEPROM,有必要再外挂一个EEPROM吗?小体积大容量的EEPROM比较贵!

网友A:
这得试试才知道,有些单片机擦写EEPROM时CPU会暂停,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比如不能及时响应外中断。
可以想办法避免,比如在特定条件下才操作EEPROM,或检测到掉电的瞬间才保存数据。
W25Q80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得试试才知道,有些单片机擦写EEPROM时CPU会暂停,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比如不能及时响应外中断。
可以想 ...

W25Q80是EEPROM吗?

网友C:
W25Qt系列是FLASh,不是EEPROM,24系列才是EEPROM,如24C0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25Q80是EEPROM吗?

我搞混淆了,W25Q80是FLASH不是EEPROM。
主要是因为某单片机是将内部FLASH当作EEPROM来用的。
更正一下上面我的说法“有些单片机擦写FLASH时CPU会暂停”.
我觉得FLASH容易找到大容量的,SPI接口速度也快,类似于TF卡。
AT24C02之类的EEPROM似乎也不贵,但I2C接口我觉得不好用。
总之还是看你的需求,看实际情况是否需要外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25Qt系列是FLASh,不是EEPROM,24系列才是EEPROM,如24C02。

25系列也有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试试才知道,有些单片机擦写EEPROM时CPU会暂停,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比如不能及时响应外中断。
可以想 ...

现在用的是24CW128X    128-Kbit   16K字节  SOT-23-5封装(只能小不能大,板子空间有限)  价格贵的离谱  而且供货也没保证。现在就想用MCU自带的RAM,用来存数据。每次使用会擦除一次。大概一天使用一次,产品的寿命定的是3年,用MCU自带的RAM,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混淆了,W25Q80是FLASH不是EEPROM。
主要是因为某单片机是将内部FLASH当作EEPROM来用的。
更正一下上 ...

可以理解为flash比EEPROM更好用?速度快,只是自带的可能寿命没有外挂的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24CW128X    128-Kbit   16K字节  SOT-23-5封装(只能小不能大,板子空间有限)  价格贵的离谱 ...

FLASH擦写寿命一般是100K次。每天一次的话够几百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擦写寿命一般是100K次。每天一次的话够几百年了。

每天一次------这个怎么理解是每天一次?现在采集的ADC值是每100ms采集一次,每秒存20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混淆了,W25Q80是FLASH不是EEPROM。
主要是因为某单片机是将内部FLASH当作EEPROM来用的。
更正一下上 ...

现在是每100ms采集一组数据,每一秒存20个字节   外部现在用了一个EE  16KBit,想省掉这个EE  因为换了一个MCU   flash有64Kbit的空间  程序刚好占了32Kbit,剩下还有32Kbit想用来当做EE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每100ms采集一组数据,每一秒存20个字节   外部现在用了一个EE  16KBit,想省掉这个EE  因为换 ...

试一下就知道了,没必要等这么多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就知道了,没必要等这么多天。

16K*1024/20/60=13.65分钟。之前的旧机器实际测试存满16K  一般需要3个多小时!而算出来16KBit存不到15分钟  是不是我哪里计算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K*1024/20/60=13.65分钟。之前的旧机器实际测试存满16K  一般需要3个多小时!而算出来16KBit存不到15分 ...

先把单位搞清楚,忽略大小写,byte是字节,bit是位,1字节是8位。
旧机器的程序不是你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