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x TIM1 PWM触发采样ADC+串口DMA中断接收不定长字节

楼主:
GPIO资源:ADC:PC3;串口:PA9、PA10
ADC: ADC1 ;通道:ADC1_Channel_09_PC3 + 内部温度传感器通道
定时器:TIM1
触发方式:PWM内部触发
DMA:TX:DMA1_CH4
          RX:  DMA1_CH5
          ADC : DMA1_CH1

中断:串口RX空闲中断;DMA(ADC对应的通道)传输完成中断

ADC工作方式:通过PC3每采集完8次后,切换到内部温度传感器通道,采样3次(软件触发采集,不用DMA),如此轮询采集;

串口工作模式:接收使用了空闲中断接收不定长数据,例程是接收到AA 55 77 88后,检验通过再执行TX发送;

网友A(2022-09-20):
串口+DMA接收不定长度的,最好使用循环数组,DMA设置为循环模式,通过定时器中断比如1mS定时检查DMA数据长度,判断是否有数据接收,一旦有数据接收,则启动超时,超时时间到就认为一帧数据接收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