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如何检测设备的联网状态?

楼主(2022-09-19):
嵌入式Linux开发中,有时候我们程序需要检测设备的联网状态。这里分享两种方法:

方法一:创建一个socket client尝试去链接一个服务器。

方法二:通过检测sysfs下的对应文件。

方法一

static int check_net_status(void)
{
    int sock_cli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if (sock_cli < 0)
    {
        perror("socket");
        return -1;
    }

    struct sockaddr_in servaddr;
    memset(&servaddr, 0, sizeof(servaddr));
    serv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addr.sin_port = htons(80);
    serv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114.114.114.114");

    if (connect(sock_cli, (struct sockaddr *)&servaddr, sizeof(servaddr)) < 0)
    {
        perror("connect");
        return -1;
    }
    printf("connect ok!\n");

    return 0;
}

定时去连接一个服务器,连不上了就表明网络断开了。但是这种方法没那么准确,实际是网络已经断开了大概二十秒之后,才检测得到网络断开。

方法二

/sys/class 是由kernel在运行时导出的,目的是通过文件系统暴露出硬件的层级关系。

我们可以检测相应的文件来实时得得到网络连接的状态。

比如,检测无线网络的连接状态,可检测文件:

/sys/class/net/wlan0/operstate

检测有线网络的连接状态,可检测文件:

/sys/class/net/eth0/operstate

可以通过命令行读取,返回down则表明设备网络已断开,返回up则表明设备网络已连接:

也可以在C代码中进行检测,测试代码如: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 bind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linux/if_packet.h>
#include <netinet/in.h>      // struct sockaddr_in
#include <netinet/in.h>      // for function htons

typedef enum _net_conn_status
{
    NET_DISCONNECT = -1,
    NET_CONNECT = 1
}net_conn_status_e;

static int check_net_status(void)
{
    int ret = 0;

    static char cmd_out[128] = {0};
    FILE *fp = popen("cat /sys/class/net/wlan0/operstate", "r");
    if(fp == NULL)
    {
        printf("popen error\n");
        return -1;
    }

    bzero(cmd_out, sizeof(cmd_out));
    fscanf(fp, "%s", cmd_out);
    pclose(fp);
    // printf("cmd_out = %s\n", cmd_out);
    if (0 == strcmp((char*)cmd_out, "down"))
    {
        // printf("net disconnect\n");
        return -1;
    }
    else if (0 == strcmp((char*)cmd_out, "up"))
    {
        // printf("net connect\n");
        return 1;
    }else{}

    return ret;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while (1)
    {
        if (NET_DISCONNECT == check_net_status())
        {
            printf("net disconnect====================\n");
        }
        else if (NET_CONNECT == check_net_status())
        {
            printf("net connect====================\n");
        }
        usleep(10 * 1000);
    }

    return 0;
}

运行:

网友A:
好像大多数都是采用方法一,就是定时的ping一下,看看网通不通,或者采用心跳的方式验证网络是否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