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汽车音响音频怎么防止抄袭呢

楼主(2022-09-19):
如题,本人是做汽车音响音频,想了解下,如果出新品的话,怎么防止别人抄袭呢?

大家都需要参考,都希望防不住
光自己一个人用就可以了。
这个搞成全密封模块化较好。

网友A:
常见的手段当属打磨元件型号和环氧树脂封装。

网友B:
实际操作中,实用新型专利 有用吗?

网友C:
防止抄袭的方法很多,不过管用的还得对程序能进行保护的,比如LCS4110这种,能编程的

网友D:
音响功放电路成熟、普遍、电路简单,可以说根本无法防止抄袭。但可以从生产工艺着手,提高工艺门槛,防止抄袭。比如,对器件(电阻、电容、三极管)进行严格测量配对,器件标识不但不能抹去,反而需要清晰摆放规整,提高工艺难度。但产品质量提高了。具体器件参数配对方法,一般人是无法了解的。也就是说,你的产品质量人家是无法简单抄袭的。走质量致胜的道路。

网友E:
本来就是抄来的,怎么防止?

网友F:
加密的方法都有什么,安全性咋保证?

网友G:
最早的是mcu软加密,认证外部设备的一些id参数之类的。但是容易被模拟欺骗。后来加密芯片的形式,认证密钥加密的结果,但是在mcu端有对比点,容易泄露。后来是能够编程运行的加密芯片,部分程序保护在芯片中,相对较好。

网友H:
这么说来的话,用个mcu不是也能编程吗?和加密芯片的有啥区别

网友I:
我也想知道硬件电路怎么防止抄板PO解。
用牛屎胶灌封能防止拆解吗?
我记得PCBA拿到X光下一照,就跟透明的差不多,里面走线什么的清楚得很。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么说来的话,用个mcu不是也能编程吗?和加密芯片的有啥区别

区别很大,首先加密芯片不是为了开发方便的,而是能够保证加密芯片的环境安全,相对是保守的。另外芯片本身是有各种屏蔽探测层的,内部也是加密存储防剖片。

网友K:
线路上的被截获怎么办?

网友L:
线路上肯定得所随机数干扰,或者动态数据啊

网友M:
对,千篇一律的命令肯定不行

网友N:
不管怎么做,命令上肯定得有所体现

楼主:
开发怎么样,会不会很复杂,我之前的朋友用认证的挺多,有的也还行

网友:
你们用的音频功放是7388还是7851?

网友C:
那得看面临的市场压力了,如果是有多家盯着的销量好的产品,认证类不够,国外的一些也都有**情况

网友F:
国内的和国外的哪个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国内的和国外的哪个好?

一般来说,国外做的加密芯片安全性没有国内的好

网友H:
咋会这样?

网友J:
因为目的性不同啊,跑量的话就只能低成本,然后方案简单易行,类似LCS4110的开发中要有一些编程,虽然也很容易,但是有些技术人员嫌麻烦,或者成本上只能用简易的

网友K:
不同行业确实,有的产品成本要求高加密根本无法用上的,只能拼纯成本了。

网友O:
想起开始设计电源的时候,很多方案我都是抄别人的,改进改进再改进,最后悲剧的发现,还不如不改。
会抄,都是一种学习,不想别人抄,就只能磨面之类的。

网友M:
坚持吧,过去了就好了

网友N:
国产的凌 科 芯 安的挺好的

网友P(2022-10-20):
个人觉得,防止抄袭是防不住, 只有不断的推出新产品,而且是那种颠覆性的,不管是外观还是音质本身,打出你自己的名气。 就像苹果那样。 或者就做一些防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