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邻近通道会有干扰么

楼主(2022-09-19):
遇到了相互干扰的情况
是电路设计的问题,还是本身定时器没有配置好

就是有频率叠加

网友A:
不会有干扰,可能是软件没有配置好,或者是PCB设计干扰了。

网友:
不会有干扰

网友B:
低频情况下这种现象应该是很难观察到的

网友C:
如果有干扰的话 可能是画pcb的时候走线有问题了

网友D:
单片机内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自己规划外部电路的时候就可能引入干扰

网友E:
PWM电机控制方式,在开关的瞬间会产生很大的电磁波干扰和对系统地上面引入很大的尖峰干扰信号

网友F:
手册上说的是不会干扰 但是实际测试的时候会有干扰现象

网友G:
是不是走线导致了信号的共模放大啊

网友H:
怎么个干扰法?现象是什么?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你这个间距该没有内部晶圆的小吧,要么是电路设计上有问题,要么就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I:
可能是配置问题没有配置好吧

网友J:
还是看负载特性吧,多少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