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中ADC的采样频率怎么计算?

楼主(2022-09-19):
请问一下,stm32h7中ADC的采样频率怎么计算?

网友A:
和以前一样,ADC时钟/(采样周期数+转换周期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 是 最短 采样时间 。。

用定时器触发,每次只采样1个通道的话,只要确保定时器周期大于ADC当前的采样+转换时间,此时的采样速率就是定时器的频率

网友C(2023-02-22):
采样周期 = 转换时间+读取时间 转换时间 = 采样时间+12.5个时钟周期(信号量的转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