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stm32f103移植到at32f413,频率改为200MHz,串口乱码

楼主(2022-09-19):
如题,有大佬知道哪出了问题吗,晶振用的也是8MHz,实在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网友A:
建议直接使用AT32的BSP。
楼主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ST的串口初始化函数要根据获取的主频和波特率计算除频值,而ST的这个函数无法获取200M的主频,从而导致计算出的波特率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使用AT32的BSP。
楼主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ST的串口初始化函数要根据获取的主频和波特率计算除频 ...

我这代码量有点大,用AT32的BSP工作量有点大啊。串口初始化函数我也看了,为什么stm32获取不了200MHz呢,还是说有什么限制

网友A:
因为st的库函数没有设计获取200M时钟的代码,st主频为72M,它不需要去做这个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st的库函数没有设计获取200M时钟的代码,st主频为72M,它不需要去做这个操作。 ...

好的,谢谢,我再仔细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st的库函数没有设计获取200M时钟的代码,st主频为72M,它不需要去做这个操作。 ...

经过我的研究,at32把系统时钟倍频寄存器扩展了两位,而stm32库函数获取倍频数的时候并没有把那两位算进去,所以频率不对串口乱码,我修改库函数之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