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升级可燃气体报警器,你真的不来吗?

楼主(2022-09-20):
@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制作一款简易的网络可燃气体报警器
之前我们已经制作了一款可燃气体报警器,今天我们就是将它进行升级----连入网络平台达到远程报警以及监测功能,说干就干。开干。
   第一步硬件准备,今天用到的硬件比较多有:
                                                                                                    1:ESP32开发板一块
                                                                                                    2:可燃气体传感器
                                                                                                    3:蜂鸣器
                                                                                                    4:RGB灯珠(内置WS2812芯片)          RGB灯珠可以换成普通灯珠。
                                                                                                    5:面包板一块,杜邦线若干。
   第二步搭建硬件

硬件连接好是这样的,
相信小伙伴们都会连接啦,如果硬件有问题一切白费。因为硬件是可燃气体报警器的身体(要真的是硬件不会连接可以看我之前发的文章再重新加深下印象),因为这些硬件之前都用到过。

  第三步软件编程部分:
编程部分也是报警器的关键之处,我们要给这个硬件可燃气体报警器的身体注入灵魂。我们依然使用米思齐进行编程。
一:找到配网这个组块,
输入好WIFI账户,密码还有设备秘钥。这里需要注意的地方哦(重点来了,小本本上场)
1WIFI不能使用5G 网络;
2,尽量避免WIFI账户密码中出现特殊字符;
3,尽量离路由器近点保证网络良好。
4,这里有个小建议就是上边这几条我们避免不了时怎们办呢?那就是用手机开热点自己创建WIFI名称和密码减少更改家里WIFI账户密码的时间而且还能观测到开发板是否连接到网络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方便实用本人亲测有效。
5,还有就是将输入好的WIFI账户密码和设备秘钥这段程序进行保存方便以后使用时不需要再输入WIFI账户密码了,只需更改设备秘钥即可。
二:选择其他模块,
找到创建按键组块,然后我们将按键更改设置到文本
改好啦以后找到这个模块
让他给手机APP发送文本,
切记这里选择是打印,是打印,是打印,重要事情说三遍,因为本人已入坑选的是文本。如果你选择文本的话编译时会报错。我们再让它改变颜色
找到发送返回颜色我这里选的红色和绿色。我们又看到一个可以向手机发送震动也选出来一会看看效果。
点灯科技还为我们提供了发送短信,发送微信,以及发送通知你也可以试试做一个不一样的。
主程序当然是如果否则啦。
三:积木我们都选好啦开始盖房子吧。我们先将可燃气体传感器部分编好进行测试。程序编好啦,确切地说是积木搭好啦。
写入开发板写入成功我们进行下一步。
   第四步手机APP的设置:
                      之前我也讲过一期如何设置手机端,今天就再来一遍。
1打开APP找到和你写入开发板程序一致的设备-2找到后点击右上角编辑键-3下边弹出各种选项-4选择按键(因为程序中选择是按键)
-5更改组件键名保证和程序里一致(如果不一致是不会好用的)-6点击修改图标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标
7按键类型不用设置(因为我们只用到了显示文本功能)—8点击右上角✔进行确认。确认改好后我们重启开发板和重新进入手机APP,手机显示设备在线啦。我们找来打火机进行测试,打火机放气手机端显示变啦原来是这样的。
现在是这样的
而且手机发出震动。我们再将蜂鸣器和指示灯程序加进去,程序改好啦是这样的,
我们写入开发板,写入成功我们再来测试下。当可燃气体传感器动作后,蜂鸣器发出声音,RGBLED灯由绿色转为红色,手机端文本显示由正常改为燃气泄漏,同时图标由绿色变为红色手机发出震动。
当停止放打火机中气体时一切恢复如初。
想看的更清楚的效果请解压看视频。
  怎么样是不是给原来的可燃气体报警器升级成了网络版的啦,这样你就不用担心当你不在家时发生燃气泄漏啦,出门忘记关煤气啦,或者老人和小孩在家时使用导致的泄漏啦。是不是很酷?
  小白不会一直是小白,菜鸟努力终将飞上蓝天。让我们一起努力,加油我们是最棒的。如果你也和我一样也是小白,也想学习物联网,也想提升自己学习编程,那就和我一起学起来吧,我们共同进步互相关心,鼓励,学习,让学习提升的路上不孤单。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安逸,可是我们不想做大多数人,我们不想超过任何人,我们只想超越昨天的自己。我们拒绝躺平,我们要不断地提升自我,超越自我。那样成功离我们还会远吗?

厉害,动手能力真棒
@王栋春 :感谢鼓励
楼主搞的非常棒,学习了。

网友A:
楼主厉害!收藏学习了。

感谢

网友B:
没啥鸟用。 传感器无法自清洁,用几天就失灵了

@科技人 :
主要是学习,能用多久都是成长
xch
@科技人 :屋外。倒是真的有鸟。
要注意安装在抽油烟机外面 这种传感器使用五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