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实现STM32结合MAX1452来对压阻式传感器进行温度补偿?

楼主(2022-09-20):
有大佬会STM32结合MAX1452对应变式传感器进行温度补偿吗,本人是个纯小白,查了一大堆关于MAX1452的资料,也看了MAX1452的数据手册,但还是不明白咋弄,也怪自己比较笨吧,希望有大佬能指导一下,可以有偿。

网友A:
这种补偿其实是根据环境有关系的

网友B:
应该没有现成的算法吧,都是根据采集数据进行一些规律的探索,进而写出算法

网友C:
你可以试试找个原厂,咨询一下

网友D:
这手册上是不是也有写温度变化,然后传感器的数据变化的数据比例啊?

网友E:
你能不能把数据手册贴出来,帮你看看

网友F:
你找个数字式的呗,不需要温补的传感器不就好了么

网友G:
好像是比较难,这个不怪你的,正常的温补是根据手册来推算出来的

网友H:
如果你可以找个MAX1452的技术支持就好了

网友I:
没使用过这个传感器,但是我用过测温的传感器,属实需要自己写温度补偿的函数

网友J:
你先测测环境数据呗,就比如温度设定一下,然后测测传感器的数据,对比一下两次的传感器数据,然后多测试几组,找出规律就好了

网友K(2022-11-25):
1452是单总线通讯的,内部有eeprom,可以写入不同温度下对应的参数,具体可参考1452相关说明,或者找技术支持

网友L(2024-11-04):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M: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N: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O: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P: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

网友Q: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R: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S: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