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ESK32-30519 + ESK32-21001测评】 ESK32-A2A31显示模块及其显示

楼主(2022-09-20):
ESK32-2x001扩展板上配置了LCD屏显示接口,该显示接口的标准配置是使用 ESK32-A2A31显示模块,见图1所示。
该显示模块所使用的显示屏为2.8寸彩色显示屏,其分辨率为320×240像素,支持65 K色。

1  显示模块及连接

该显示接口共有34个引脚,各引脚分布如图2所示,所对应的接口电路见图3所示。
图2 引脚分布

图3 接口电路

就ESK32-A2A31显示模块来讲,它有2种工作模式,即SPI 模式和EBI模式,可通过显示屏背面的拨动开关来进行设置。
图4  模式设置

就显示例程LCD28来讲,它使用的工作模式为SPI模式,并将扩展板的J3加以短接

该显示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 LCD relatedperiphe           */
  LCD_Init();
  /* LCD driverconfiguration               */
  LCD_Config();
  /* Set back color asblack                */
  LCD_BackColorSet(Black);
  /* Set text color asyellow                */
  LCD_TextColorSet(Yellow);
  /* Display words on LCD                 */
  LCD_StringLineDisplay(Line3,"       Holtek       ");
  LCD_StringLineDisplay(Line4,"     HT32 Series    ");
  LCD_StringLineDisplay(Line5,"     LCD Example    ");
  /* Show pictures on LCD                 */
  LCD_PicDraw((144), (100),48, 100, HT32_Table);
  while (1);
}

经编译下载,其显示效果如图5所示。
5 显示效果

网友A:
版主贴的图片没正常显示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贴的图片没正常显示出??

哦,已重新处理了,感谢支持!

网友B(2023-01-05):
板子非常好,资源也非常的多

网友C:
板载资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呢。

网友D:
这个显示模块的刷屏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显示模块的刷屏速度怎么样

还可以

网友E:
这个彩色屏幕是否支持触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彩色屏幕是否支持触摸呢?

好像不支持

网友F:
期待一个完整的延时demo了。

网友G:
并口的显示不应该是最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并口的显示不应该是最好的吗

并口的快,但占用IO口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