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现在目前反激电源最大可以做到多少功率?

楼主(2022-09-20):
各位大佬,请问目前反激拓扑的电源最大可以做到多少功率?。

我一直以为可以做到150

网友A:
实际当中见到最高功率的是7V 60A。。

网友B:
吉尼斯世界纪录中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当中见到最高功率的是7V 60A。

谢谢大佬。

网友B:
EVAL_2K4W_ACT_BRD_S7  这个评估板2.4KW

楼主:
引用 网友B:
EVAL_2K4W_ACT_BRD_S7  这个评估板2.4KW

请问大佬,这是哪家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这是哪家的方案?

Infineon  。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evaluation-boards/eval_2k4w_act_brd_s7/

网友B:
5KW 都有。 无上限

网友B:
别家有10KW的,如TI,ONSEMI

网友C:
楼上是PFC, 不是反激电源,我在用的反激电路最大800W

xch
用直流电供电还PFC吗?

网友D:
反激电源功率太大了就不划算了
半桥,全桥,LLC更合适,效率也高,体积也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是PFC, 不是反激电源,我在用的反激电路最大800W

具备PFC功能的反激就不是反激?

电工界的孔乙己真敢开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具备PFC功能的反激就不是反激?

电工界的孔乙己真敢开牙。

嗯,辅助供电是反激;我本想开开眼看看2KW+的反激。学习到了。哈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嗯,辅助供电是反激;我本想开开眼看看2KW+的反激。学习到了。哈哈哈哈

SB标本吗?

网友F:
反激,表面上是 降压变压,但本质上 还是自感,所以,功率水平跟 boost 相若。

网友E:
你说buck-boost是反激我都还觉得你懂,你给我圈个boost,然后还自以为这是反激。嗯,在下佩服。你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反激,表面上是 降压变压,但本质上 还是自感,所以,功率水平跟 boost 相若。 ...

从控制角度说,这没问题。但是从拓扑角度来说不一样。
请问反激的电压极性和boost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反激,表面上是 降压变压,但本质上 还是自感,所以,功率水平跟 boost 相若。 ...

还有反激不一定是降压哦。为什么反激可以用在宽输入范围?最后那句功率和boost相若,是相当的意思?如果是这个意思,我只能呵呵。在同等开关频率和磁芯体积的情况下;完全就不是一个level。
不要和稀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说buck-boost是反激我都还觉得你懂,你给我圈个boost,然后还自以为这是反激。嗯,在下佩服。你赢了。 ...

对不起。 是我SB 了。多谢指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从控制角度说,这没问题。但是从拓扑角度来说不一样。
请问反激的电压极性和boost一样? ...

我只是说事,与 和甚么泥 何干 ?!
铁芯造妥,线圈绕好,能搭载电流多大也就定了,铁芯线圈设计好,三极管的规格也就跑不了,
那么,互感能传输的电力不是比自感更多的吗,变压器以反激模式运用,性质其实还是自感嘛。

三极管开通时,副边不通,原边就相当于 扼流圈,三极管关断时副边才挂载,负载得到的就是「扼流圈」的能量。

网友G:
反激量产的一般做到300W左右,做更大很多高手能做。但是失去了拓扑本身意义。反激最大的特点是架构简单,成本低。。

网友F:
像跟是,不一样的,
拓扑与用法,也是不一样,
互感的传输方式有两种,一种是 耦合 ,另一种是 戽斗,
反激 、boost 、buckboost ,三者行使的,都是 戽斗模式,
用同一个变压器来做,一样的传输方式,三者的功率能相差多远。。

网友F:
组建 buckboost 拓扑,线圈双线並绕,
把线圈的两股线分开,buckboost 不就变成  1:1 的反激了吗,两者功率差距多大 ?!
然后,改 buckboost 为 boost ,这线圈能「存取」的功率还是一样的吧 ?!。

网友F:
标题

线性电源可用 真空管,开关电源 又如何 ?!
电源的功率层级(注意,是 层级)多高,只取决于管子的 能耐,至于能否 管尽其用,就「事在人为」了,
量产或DIY ,标题没提及,那就只能说,世上现存的管子 功率多大,变压器的运力又能多大,系统能做多大功率,取决于最弱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性电源可用 真空管,开关电源 又如何 ?!
电源的功率层级(注意,是 层级)多高,只取决于管子的 能耐,至 ...

大佬,学习了,谢谢。

网友F:
此刻,我能买到的 BJT ,参数是: 1000V、15A、50W ,
市电电压整流所得算它 220V ,那么,此型号能输出的功率就是 3.3kW ,不论甚么拓扑、单管多管,纵然 学问再高 手艺再好  也没辙,
欲使管耗小于 50W ,管效必须在  98.51% 以上 ,系统功率若要超过 每管3.3kW ,就要 多管並联或功率合成,这部份,事在人为,可以 成败得失。。

不论 过去、现在、未来。

网友F:
总集参数电路的 极限因素,是 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