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芯源MCU整体表现如何?

楼主(2022-09-20):
目前正在寻找国产替代产品,不知道各位坛友有没有具使用过芯源MCU的,具体表现怎么样?重点是功耗、AD/DA、以及USART等串口通讯层面,知道的请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主要侧重做设计,芯源整体性能挺好的,宽压、引脚全兼容,当然价格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在国产里面算比较好的

网友B:
整体性能GOOD,如果对功耗又要求得话,低功耗版本应该有合适的,目前我看到都是M0版本的

网友C:
我给你问问我以前的同事,他们搞芯源MCU开发呢,听说挺不错的

网友D:
通用通用超值型CW32F003系列

网友E:
整体性能还可以的

网友F:
性价比不错的片子

网友G:
性价比可以

网友H(2023-02-02):
没用过,但是看大家用的表现来说,好像还行

网友I:
我觉得还不错,芯片资源很多的

网友J:
最好还是多看看,看看国产的这些家做个对比

网友K:
芯源还行吧,你说的这些都是很OK的

网友L:
我觉得M0+应该不用考虑功耗问题了吧

网友M:
看看价格吧,我觉得价格更重要一些

网友N:
AD应该还行,你可以看看手册

网友O:
其实官网有资料的,你下载资料看看呗

网友P:
功耗我觉得一般,毕竟不是主打低功耗方面的

网友Q:
M0+搞功耗好像也不太行吧,外设资源倒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