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76 RCL 38400 lpuart 9600

楼主(2022-09-20):
lpuart波特率9600,目前使用RCL38400,内部时钟是否稳定,量产可行吗?

网友A:
同问,同问,内部时钟的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B:
看数据手册说话

网友C:
这个精度 串口肯定在大批量的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D:
你需要一个外部时钟进行RCL的校准;可以校准到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二,不同温度下;使用trim功能

网友E:
一般来说芯片的内部时钟都不会有比较好的精度

网友F:
百分之零点五的精度已经算是非常高的了

网友G:
还不错  我看有的居然能达到百分之十五

网友H:
如果做时间基准是远远满足不了要求的

网友I:
请问如何使用外部时钟进行RCL的校准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个精度 串口肯定在大批量的时候会出问题。

跟批量有关系吗 这个是一个范围数据 无论多少片都应该在这个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