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何有的电水壶有2个感温片?

楼主:
图中是电水壶下面控制通电的部件,通常都只有一个感温片,但有的也有2个。
请问为何要2个呢?谢谢!

网友A(点评):
多重保护多层安全呀,双保险。

网友B(2022-10-13):
应该是防止无水干烧的.
平时,水开的时候,产生大量水蒸气,水蒸气吹到温感上,温感开关动作.切断电源.
异常时,比如没有水,或者没有盖好.这时水蒸气相应的开关就不会动作.水会一直加热直到烧干,这时如果没有第二个开关,就会起火了.